[SMI] 求助:SM2259XT三星ssv6颗粒跑RDT遇到问题Read RDT Result Fail,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5-09-17):
我用的SM2259XT(AC)_FSSV6-TLC_PKGU1004A_FWU1001A0这个工具,能识别到缓存颗粒,能正常开卡,但是跑RDT就会一直亮LED30几个小时不灭,然后强行断电,点击RDT结果显示图片上的错误Read RDT Result Fail

求助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是RDT设置的不对?还是转接盒的休眠导致的?用的JSM578主控的转接盒。或者是否是其他原因

网友A:
MaxTestBlockCnt去掉勾选试试

网友B:
你先试试不跑rdt能不能正常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试试不跑rdt能不能正常开出来

可以的,正常开卡没问题,开了好几次了,最后选的原始坏块屏蔽那个选项,但是RDT还是不行,一直红灯把转接板的LED都干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TestBlockCnt去掉勾选试试

我还没试,试试您说的这个办法

网友:
pretest里不要选择带rdt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