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更换机油、机滤,顺便给下护板来个翻新

楼主(2025-09-17):
小白到了换机油的时候了,最近闲着也是闲着就做做功课准备自己更换。萌生这个想法后就找合适的场地及需要的工具。
一、场地选择并清理,再按照车轮距搞出一个维修坑。

二、查阅车辆手册及网上的相关资料,某猫旗舰店购买适用的机油和机滤。

三、根据做功课的结果,目前现场缺少机滤扳手和扭力扳手。选择夕夕置办。
四、更换机油:
1、拆掉护板:
本来无需这个步骤,但是看着下护板锈迹斑斑,决定拆下来来个打磨、除锈、重新喷漆

2、放油:
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开车上绕城高速一圈48Km回来停车就位,关掉车内保险盒开关。再打开引擎盖。然后将扭力扳手(17#套筒)调至15Nm,钻人车底拧松放油螺丝,待接好废油盆再快准稳地将放油螺丝拿掉。再钻出来将机油口盖打开(网上说某些发动机放机油不能拔机油尺,所有就索性不拔了)。重力放油一小时后,卸下机油滤芯并盖上机油口盖,用气泵插入机油尺管路,先用小气流再慢慢开大,将油底壳残存废油吹出。然后继续等发动机顶部机油慢慢回落至油底壳。大概一小时后继续用气泵将废油吹干净。反复多次,直至吹不出废油后,放油工作完成。
3、安装新滤芯:
将发动机滤芯部位的残留废油清理干净后,打开滤芯包装,拆掉防尘保护膜后给胶圈打满新机油,然后用手拧紧,再用扭力扳手拧至20Nm。

4、安装油底壳放油螺丝:
清理干净油底壳及放油螺丝,检查垫片是否正常,经检查垫片无需更换后,用手拧紧,然后将扭力扳手调至15Nm。拧紧。

5、加入新机油:
将新机油缓慢加入机油口,防止外漏污染发动机。根据重量感觉加的差不多后用机油尺测量不要超过高液面。多次加入后。将液面调至上下刻度中间。然后拧紧加油口盖,插好机油塞尺。打开室内保险盒开关,启动发动机怠速两分钟后熄火并关掉室内保险盒总开关。
再次检查机油液位,因新滤芯内无油,所以液面会有所下降。将机油补充至上下液位刻度中间后,插好机油塞尺,盖好机油盖,清理发动机舱后,盖好引擎盖。至此更换机油完成。下面到了下护板翻新阶段。

网友:
坚决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A:
场地不错,只是这怎么有水呢?下雨了?

网友B:
油底壳这么多油泥不处理一下

网友C:
放油螺栓扭矩小了吧,一般都是30~40牛米,机油格才是15牛米左右

网友D:
油底壳怎么这么脏,之前换机滤流下来的吗?清理一下吧

网友E:
放油一小时?我就10分钟,放油口没废油就行了,机油尺不能拔这个估计伪命题,那玩意就量个机油位,没其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地不错,只是这怎么有水呢?下雨了?

下雨了,拖了一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底壳这么多油泥不处理一下

已处理,擦完满手油污,就再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油螺栓扭矩小了吧,一般都是30~40牛米,机油格才是15牛米左右

伽玛发动机就是15N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底壳怎么这么脏,之前换机滤流下来的吗?清理一下吧

以前4S店的工艺就那么拉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油一小时?我就10分钟,放油口没废油就行了,机油尺不能拔这个估计伪命题,那玩意就量个机油位,没其它功 ...

这个命题适合法系,一般的不需要

网友F:
有场地就是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场地就是好操作

羡慕了吧

网友:
有气泵可以用气动抽油,抽烟抽的干净。

网友:
护板翻新呢?

楼主:
下护板原来的样子和除锈打磨的照片找不见了,仅存初遍底漆的照片

网友G:
高速48公里没必要。油温什上来就可以了

网友:
躺下钻进去换机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速48公里没必要。油温什上来就可以了

最近的出口回来就那么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