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KH-G虎牌电饭煲拆换电池

楼主(2025-09-17):
电饭煲电池没电了每次只有插上电源会显示0:00 这次准备直接换一个电池座上去,卸掉底部4颗螺丝就可以打开外壳了

把发热线圈的螺丝拆掉然后拧下固定主板的4颗螺丝就可以取出电源板和控制板了

可以看到之前的电池是带脚焊在控制板上的,拿出电脑主板上拆下的电池座,这是CR2032的电池座,原来的是cr2450的,接下来就是焊下原来的电池把电池座焊回去装上新电池就好了

然后就是复原装回去通电调整时间就好了。

到此就成功换完了以后换电池也没那么麻烦了。

网友:
虎牌看起不哪么虎

网友:
Rinse-free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是把电池座用延长线放在主版外面了,好处是不用拆主版就可以换电池。

网友:
整体做工和用料对不起价格,部分国人骨子里的认识还特意从境外扛回来。不过, 这个涡磁模块的铜线还是很足的

网友:
哇哦,一看就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伪装成电饭煲的电磁炉

网友:
竟然要电池保存时间!

网友:
是IH电磁加热型电饭煲么?

网友A:
iH的,做饭应该很香

网友:
做工很不错 就是电容差点意思

网友:
改装:找铁锂电,然后接电阻至5伏,电流2毫安。再也不用浪费工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H的,做饭应该很香

香不香不好说。但必定软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虎牌IH电饭煲,我的后备电池是锂电池,说明书上写了很明确。你的是不是锂电池?新换进去的又是什么电池?可不要把一次性电池当作锂电池来换啊。

网友:
高档货,要电池来保存数据。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电饭煲。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ih煮的饭好吃

网友:
电饭锅挺贵的

网友:
这么高级,竟然还带电池...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