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产货的耻辱---电热水壶蒸汽开关

楼主:
这类开关不知换了多少个,固定两块插片的塑料不耐热,变型而固定不住,几乎无解。

原先用合肥产的小鬼子老三洋,从未出现问题,壶盖坏了才换苏泊尔,现隔三差五换蒸汽开关,都成熟练工了,顺问大家,这蒸汽开关有好的牌子吗?

网友:
要不你把壶给换了吧,好的壶不是用这样的,人家至少3个感温片,2个顶触点,一个蒸汽的顶传动杆。

网友:
确实,这类开关不耐热,就是耍流氓。

网友:
我用美的,九阳,烧水壶也能用很久,坏了就换。这淘宝配件买不到厂家的那种质量的。

网友:
怕被喷。
感觉这俩插口不是铜的,这东西我也没拆过,搞不好和里面触点接触的地方也不是焊接的,你可以拆开看,直接从触点引出线来,不用这两插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被喷。
感觉这俩插口不是铜的,这东西我也没拆过,搞不好和里面触点接触的地方也不是焊接的,你可以拆开 ...

同感,怀疑插片不合格发热太厉害

网友:
这类开关,一般用在低端壶上

网友:
这种蒸汽开关,质量的确很差

网友:
塑料部分是耐热的(100度)。关键是触点质量差,接触电阻大,然后高温造成塑料熔化。最后,插簧要压紧,否则也会产生高温

网友:
换个贵点的新壶吧

网友:
我用的杂牌,很少有蒸汽开关坏的,一
般都是底部接头坏,高温塑胶变形,造成干烧保护的触点接触不到.

网友:
还是买100多的名牌壶,几十元的材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