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管超外差收音机改AM电台

楼主:
买的收音机材料套件,做了一个7管超外差收音机,一个用集成中放的4管收音机,一个6管超外差的材料来做个小电台。
最近刚开始研究收音机电路,店里信号不好,做个小电台来提供信号。这个距离很近,50厘米左右可以清晰收台,远一点就音质就下降了。太大功率的怕影响到邻居。听说更大功率的还需要当地部门审批,我也没必要做那么大。
现在虽然不怎么听广播,但收音机电路对学习电子基础知识来说非常好,收音机里面包含震荡电路、调谐电路、中放电路和功放电路等等,这些单元可以衍生出很多常见电路。
下面直接看电路板成品:
这个天线要注意同名端,不起震的话,其中一个绕组的两个线头对调一下。这两组线圈一般是朝一个方向绕的,一般来说两组线圈的右端都接在电路正端,左端都接在电路负端就没问题了。比如,多的绕组右端接电源正,少的绕组右端就接三极管基极。

下面是装壳效果。

下面是电路图,很简单,只用了一个三极管。
元件基本都是材料里带的,输入另加了两个10K电阻,让左右声道合在一起。

下面是收音机原理图,红色圈起来是保留的部分,其他电路不装。

用普通调幅收音机就可以收到,频率可以调。

网友A:
音频信号经AM电台发射,再由AM收音机接收,一通折腾,确实对学习无线电电子知识好处多多。

网友B:
如果提高距离接收,没有功放的发射电路,9018高频三级管要求放大倍数高,效率才好,另外磁棒长一些发射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提高距离接收,没有功放的发射电路,9018高频三级管要求放大倍数高,效率才好,另外磁棒长一些发射效果 ...

我看有类似电路,好像用18厘米的磁棒,三极管用了8050,12V供电,说距离10m。我这个迷你便携式,带到荒郊野外去比较方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经AM电台发射,再由AM收音机接收,一通折腾,确实对学习无线电电子知识好处多多。 ...

是的,我也是这个打算。以前读书时看我妈的高中物理课本上有来复再生式、再生式收音机等等各种电路。一直想做个,20多年了,终于开始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套件,竟然没有组装成功,不响

网友:
AM怕是只有自己搞个电台可以听听了。

网友:
可以把电池改成锂电池

网友:
6管超外差收音机改AM电台

网友:
自己玩电台,但不会改装这些,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个打算。以前读书时看我妈的高中物理课本上有来复再生式、再生式收音机等等各种电路。一直 ...

知识分子家庭,不管你是哪年出生,母亲能上到高中或大学,都是佼佼者。

网友C:
有发射,有接收,无线电和电子的好教学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发射,有接收,无线电和电子的好教学材料

适合学习基本原理,等等,以及测量、焊接、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适合学习基本原理,等等,以及测量、焊接、调试

发射加功放,应该可以增加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加功放,应该可以增加距离

不过对功放的管子有要求,另外发射天线也有要求

自己玩,小几十米范围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