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蓝牙音箱BT110不充电之谜

楼主(2025-09-17):
       很多年前,有这么一款便携的充电蓝牙音箱,当时感觉音质特别好,非常喜欢,
带一个指示灯,平时是蓝色的,充电时是红色的。

       后来有一次发现插充电线,也不充电了,然而电池还是有电,可以开机的,但是
不敢再用了,用光电就不能开机了。

       现在终于有时间来看看到底是个甚么情况了。
       音箱就这样。

      比较小巧,感觉音质是同类里面比较可以的了。用了很多年的
要拆这种,需要观察四周全是硅橡胶所包围,只有面板这里有缝隙,那么
需要这种...破伤风之刃....大力总是出奇迹

    刀子在面板的缝隙中间,插进去,割上一圈,就会感觉面板松动了
然后撬,就撬下来了,周围显然是涂胶的,不过胶只有中间一小块

      然后面板下面是层无纺布,四个角可以掀起来,因为这个号称是防水的
螺丝孔有橡胶塞的。

    小心取出橡胶塞,注意别用力弹飞,还要找半天,里面
是梅花螺丝,直接拧下来就可以。

     都拧下来就可以抬起面板,面板上主要是喇叭,话筒,有插头线连接主板
然后充电口那里有一个罩子,压着防水垫片。都可以取下。下方是电池,也是
插头线的,可以拔下来。

     主要就是三部分,供电,蓝牙,音频功放。音频功放是个芯片

      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毕竟是很多年的了。取下电池,两头有缓冲胶
取下缓冲胶,是102535的,还没有无线鼠标的电池大。旁边就是无线鼠标的
电池,已经膨胀了,前两天刚换下来的。
       可以买的,厚度是10,长35,宽25,1mm间距插头,或者剪断原来
的线,自己焊接。

      看起来电池还正常,没有坏,不过反正都买了新电池,直接
换上吧。

       新电池是1000mAH的,容量大了一点。然而还是不充电,
说明不是电池的问题,重点要排查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很简单,直接microA的USB接口,然后1个LTHT的锂电池
充电管理芯片,管脚就这样

      找了下参考的电路图,就这样

    芯片带有指示灯,可以充一个电池。量来量去的,vcc只有1点几伏,
还以为是芯片坏了,但是一想不对,因为是用usb hub上的,上面的
鼠标键盘都可以工作,如何电压只有1伏?显然是中间出了问题
莫非是插头坏了?
这个microA的接口还不是纯贴片的,也不是牛角 的,是离板子有
约1mm的间隙,还不好买了...

       然而在板子上量引脚,量来量去的都不通...后来找了个放大镜,
发现是贴片的焊盘拔了...
      真是上火啊,这个也不好拆,没有热风枪....
      想来想去....
      只能使出绝招
      飞线大法了...

       插上线,久违的红灯亮了.....又可以听音乐了....

     这个音箱后面是软的,不过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是调共振的
里面是一小块铁板,碰到了不会影响

网友:
焊盘拔了
LTHT = LTH7

网友:
便携的充电蓝牙音箱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一个喇叭,音质会好到哪去

网友A:
飞线就飞线,干嘛要留那么长呢?强迫症不能忍受。

网友:
看中间的圆形,还以为是颗大牛屎。

网友:
没有风枪怎么行

网友:
‘直接换C口,不然用的时候找不到线

网友:
直接换C口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就飞线,干嘛要留那么长呢?强迫症不能忍受。

如果是我飞,估计也会留这么长。哈哈。。。强迫症真的难受啊。。。。

网友:
都已经飞线了,不如顺便换成C口

网友:
最好打一下胶保护一下

网友:
楼主没有风枪,吹不下来,哈哈,不然会变C口的。

不过这micro USB真的经常接触不良的,早换早好

网友:
过程描述很详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