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大佬解读一下奇怪的RX70-3 10M电阻

楼主:
1.无意之间遇到此电阻,无论怎么问卖家,屁都不放一个,从哪里拆的也不知道,10M的0.01%非常非常的稀少,只要代价不算大,都是要拿下的

2.这个电阻体积硕大,比RX70-2体积大太多了,这个电阻两边是直通的,外体全部封胶,
3.就一个,拿到手之后,我傻了,只有9.5M,标识上可是0.01%啊
4.难道是一个组合成10M的?
5.求教一下有没有懂的,这个电阻到底是怎么回事,品牌应该是海鸥的

谢谢!!~

网友A:
有螺丝的电阻没见过,是不是自己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螺丝的电阻没见过,是不是自己改装的

外面的封胶手艺应该不是自制的,我用手电筒看一下,里面有8个隔断,误差这么大怎么回是0.01%的呢,RX70-3确实很少,10M的资料更少,0.01%的更是少中之少,确实查不到资料

网友B:
1.两个电阻串联。另外一个电阻,可能被另外处理了
2.电阻出问题,例如局部短路
以上两种可能都有

手上的鸿雁RX70-1 10M 0.1%电阻,就是两个串联的,一个有正常印字,另外一个没有任何印字。如果不是在一起测量,根本不知道是需要两个串联
另外,我之前买过MC的金封UP175 57.33K电阻,测试阻值只有几十欧姆,后来卖家另外发了一个就正常

网友:
是不是漏掉了一只引脚?或者局部被击穿短路了?

网友C:
外壳标的10M那肯定就是这么大,也没啥组合不组合的,即使是普通10M色环电阻,也不至于低到9.5M,因此就我看啊,就是内部坏了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两个电阻串联。另外一个电阻,可能被另外处理了
2.电阻出问题,例如局部短路
以上两种可能都有

你妹的,应该是3个电阻串联的,我还奇怪电阻上面怎么会有一个狗皮膏药上面写个3,短路应该不特大可能,写上3可能就是用2个电阻来微调,但是也是舍不得拆,不知道里面是一根线绕起来的还是几根线绕起来焊接的,外面封胶保持内部密封,这个封胶比一般的rx70 11等等电阻的厚,估计当年也是定制高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两个电阻串联。另外一个电阻,可能被另外处理了
2.电阻出问题,例如局部短路
以上两种可能都有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拆开?体积问题吗,都这样大了再大点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还是温补,比如正温漂+负温漂抵消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标的10M那肯定就是这么大,也没啥组合不组合的,即使是普通10M色环电阻,也不至于低到9.5M,因此就我看 ...

你就不能不刺激我吗,我的内心在滴血啊,好好的一个电阻就这样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