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笔记本电源能直接改成Type-C供电吗

楼主(2025-09-18):
网上看着别人用笔记本主板改MINI主机心动了,想着家里还闲置个DC5521接口的65W(20V 3.25A)电源,这电源是老笔记本配的原装电源。

就在XY上下单块联想X1 YAGO 3RD拆机主板,主板自带8G内存,打算装块硬盘,外接显示器来使用,这板的供电接口是Type-C,原配20V 3.25A电源,支持PD协议5V/3A(15W)9V/3A(27W)12V/3A(36W)15V/3A(45W)20V/3.25A(65W)

开始想简单了,打算用这个老的65W电源把DC5525圆孔插头直接转成Type-C 来给这块联想主板供电,但这块板原配电源是20V 3.25A 65W输出,还兼容PD多段供电输出协议。网上查询联想Type-C口供电的笔记本后发现,有的说直接用20V供电会出现充电不正常,本来就不打算用电池,也就可以排除,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也有的说因为是用C口供电,所以会触发协议后才会20V输出,直接用20V可能会损坏硬件。

现在心里都有点毛了,快递明天到,到时是直接按原来的想法,用老电源DC5521圆口插头改Type-C口,还是找带诱骗PD的转接线,因为老电源是两芯线,笔记本Type-C口是三芯线,多了一根CC线。有没人研究过,是否可以直接把圆口转C口20V供电?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那么麻烦为啥不是直接买个65W的C口电源,因为正品的65W电源价格都快赶上主板了,PDD上便宜的电源太假还不如用旧电源,最少旧电源输出不假。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0587-1-1.html

网友:
这个没直接改那么简单吧,要加PD诱骗电路

网友A:
我的电脑是dell的,直接买的带诱骗的USBC转7.4mm,可以充电的,不知道是原配充电功率太大还是怎么的,偶尔有类似于打嗝现象,过一会又可以了。

网友B:
诱骗的东西永远长不了;你要有大功率的低压电源,比如5V20A,也就是可以达到100W;再加上大功率的诱骗器,也许还可以满足供电要求;直白的说,你搞个5V1A的充电头,你就是搞个诱骗器,升压成20V,电流也很小很小,满足不了要求的。

网友:
这方面我外行,我现在就是用个Tbook 16 power 当主机带外屏用,它原来就是C口或3.5园口都可充电。
我不懂协议等,只好用电池或小功率电源诱骗主机有电池。使用二年多很正常
现在共有二个屏一起使用。

网友C:
电压不合适,诱骗器不能常用,你还得追加一个宽压的稳压模块,还得支持大电流输出,在成本上不划算,技术上又过于复杂,没什么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是dell的,直接买的带诱骗的USBC转7.4mm,可以充电的,不知道是原配充电功率太大还是怎么的,偶尔 ...

诱骗器稳定性不好,如果只是给风扇供电也就算了,给电脑这些对电力要求敏感的设备,还是不要过于依赖诱骗器。

网友:
反正你得试试再说

网友:
也可以用几块钱买个PD充电模块。

网友:
要加诱骗小板的

网友:
我猜是可以。最多也就是绕过原机usbc供电口的诱骗电路直接供电。因为原主板上肯定是自带诱骗电路的,不然怎么告诉供电电源输出什么电压呢。如果网上有使用外置诱骗器直接怼上供电的案例,那就肯定可以。因为用了外置诱骗器,就是相当于你这种直接输出20V给电脑一样。

网友:
诱骗器 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为啥不研究下C口的后级电路,,直接在后级怼20V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诱骗器稳定性不好,如果只是给风扇供电也就算了,给电脑这些对电力要求敏感的设备,还是不要过于依赖诱骗 ...

确实是这样。
但我觉得也不完是诱骗的问题,应该是充电协议设计成这样的,主要还是为了保护。最多的现象就是连接器接触不好,导正诱骗信号丢失,电压下降。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怎么搞

楼主:
这个方案是最理想的,之前也看到过C口供电烧芯片改DC口供电的视频,就是不知道这板有没预留这个接口,要是有就省事,但是我看这个转接线是4线的,就不知道是两两共用还是带识别电路,因为我这个旧电源应该就是两根电源线

网友:
网上大把卖诱骗头的,买一个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诱骗的东西永远长不了;你要有大功率的低压电源,比如5V20A,也就是可以达到100W;再加上大功率的诱骗器, ...

电源输出都是20V3.25A是没问题的,看网上C口供电的3芯线,其它那根应该就是CC信号线,因为供电C口是全功能的,可以当普通C口,雷电3接口,供电接口,信号线的作用就是通知电脑,这个口要做供电用,不存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合适,诱骗器不能常用,你还得追加一个宽压的稳压模块,还得支持大电流输出,在成本上不划算,技术上 ...

电压相同,诱骗器是直接输出到要求电压,那跟不用诱骗器是一样的,老电源是原来笔记本配的,不用当心稳压,当心的是直接插上去,电脑不会自动识别C口成供电模式,而直接串到普通C口电路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