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单锂电池SX1308 DC/DC升9V电路

楼主(2025-09-18):
使用SX1308的万用表单锂电池DC/DC升9V电路,待机状态下静态电流几ua
microusb版本,要type-c版本的自己修改吧

网友:
这个电路靠Q1基极给负载供电同时触发SX1308工作,很容易干掉Q1啊

网友A:
我都是从网上买的升压板,几毛钱一片,但不是SX1308芯片,用着也很好;就用一节或两节18650;但要记住一点,一点过要在电池的正极上接一个小开关,9V输出就可以直接连接万用表了,用了几年了,非常好用。

网友:
有的模块自耗电大给你,一定要加个开关控制

网友:
我都是两个小锂电串联直接用

网友:
你这输出端用Q1三极管做开关不太妥 得换成PMOS才行 不久前我也画了一个类似的 用的老三件4056+DW01+8205+3608

网友:
据说升压的对有些万用表有干扰,所以一直使用的是两节锂电串联给万用表供电的。

网友:
给万用表供电谢谢分享!

网友:
转换效率如何

网友:
这个是一样的,只有输出部分的电路图
和你图里的R1不一样,这个有区别
三极管上并联了一个1M电阻,没有负载时候不输出的
实测电池端待机电流是3.2uA,不知道你的电路实测是多少微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从网上买的升压板,几毛钱一片,但不是SX1308芯片,用着也很好;就用一节或两节18650;但要记住一点 ...

方便上个照片看看吗,我有个是不是同款,一直没用

网友:
静态电流微安级别,不错

网友:
万用表里塞不下吧?

网友:
还是可以的,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
PDD有现成的9V电池,C口充电,几块钱一个。别费劲自己搞了,我买了一个5号的圆柱充电1.5V电池给键盘用,很好用。有个牌子林小二,充电头网报道过他的方案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