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锂电池降压(1.5/V3V)充电二合一电路

楼主(2025-09-18):
单锂电池降压(1.5/V3V)充电二合一电路,代替干电池
R1,R2设置输出电压,最大电流2.5A

网友A:
静态电流耗电多少,
是重点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耗电多少,
是重点所在.

参考下SY8032 datasheet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那种石英钟耗电少,一年换一节7号小电池也可以;话说:搞个这样的电路,还要加个大锂电,即使可以用好几年,也感觉没多大意义。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网盘分享就好了

网友:
xb3306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
做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有一体化芯片

网友:
很好啊,多个选择,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料确实挺好的。封装又小。

网友:
新的应用催生新的产品。

网友:
好东西呀!要是3V输出的就好了

网友:
Hold不住静态电流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2025-11-07):
u3是什么作用?低压保护吗?

网友:
充电电流应该能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