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C34063用作驱动多串锂电池或蓄电池恒流充电电路

楼主(2025-09-18):
要求VCC输入电压要低于充电电池电压,可用于充多串锂电池或蓄电池
R3,R4设定充电满电压,R1设定充电电流
VCC电源用5V2A牛头充12V蓄电池没问题
MC34063的另类恒流LED驱动见这里来两个你冇见过的用MC34063驱动的LED恒流电路

网友A:
34063的boost电路,34063基本上快成了DCDC届的555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可以自己做,组锂电池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063的boost电路,34063基本上快成了DCDC届的555了

34063是一代神器,我记得十几年前好多电子产品里都用它...

二○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4063是一代神器,我记得十几年前好多电子产品里都用它...

我最早接触这个芯片是2001年,用这个做了个车载手机充电,插点烟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接触这个芯片是2001年,用这个做了个车载手机充电,插点烟器上的

01年就玩这个了,牛A啊,我好像是11年左右看到好多路由拆机图里都有它,这玩意优点是输入电压比较宽(好像8-30V?)、电路简单,缺点好像是效率不高?

二○二五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