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X1308DC/DC升压芯片用作LED 3A恒流驱动电路

楼主(2025-09-18):
LED可以是1-9串大功率LED
VCC输入范围3-28V,使用单锂电池是不是可驱动T6等10W大功率LED?
电感要使用大功率电感

网友:
单节锂电池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FB脚接地? 这是正确的吗?

网友:
这是当恒流源使用

网友:
想法不错,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B脚接地? 这是正确的吗?

~~应该要这样才对

网友:
SX1308的输出功率能有多大,能够驱动10W的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这样才对

没看懂,FB接地,1308岂不是直接把占空比开到最大,怎么恒流的呢?

网友:
确实没看懂,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得实际试试才行,有时候理论上可行,实际当中出问题。

网友:
茶长期在使用的   给你作个参考:

半米长的铝基硬灯条  24颗 5730
电源5V    取自USB充电头,2577升压  PT4115 恒流

详见小帖   自己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FB接地,1308岂不是直接把占空比开到最大,怎么恒流的呢?

看样子就是开到最大刚好3A。

网友:
最大电流4A,平均电流2A?3A恒流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就是开到最大刚好3A。

分析一下原理,基本不可能工作:
Ton期间1308 Sw脚对地导通,VCC通过电感和3个LED导通。T off期间,sw脚对地断开,电感、LED通过D1续流(升压)。问题是常用的照明用高亮白色LED,导通电压3V左右,三个串联就是9V左右。也就是说VCC至少9V左右才有可能工作。可是如果VCC超过9V,Ton期间LED电流会线性增大,峰值得根据VCC、电感、LED导通压降和最大占空比这些参数计算,也许烧了,也许幸存,恒流就有点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