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朗科U905U盘量产求助 安国89103

楼主(2025-09-18):
手上有一个朗科U盘,89103主控,512G的,用的次数不多,之前也没有量产过,前两天想着用量产工具高格一下,结果用高格(量产过)之后,容量少了一半,特向大神们求助

量产前用量产工具读取信息如下

Flash Info
Name: SDUNCIDMA-256G
ID: 45,49,9B,B3,7E,6B CE:2
Capacity: 476500.0

扫描设置信息
MP 版本:21.07.16.00
主控类型:AU89103
优化方式:U盘速度优先
检测方式:正常检测
扫描方式:低级格式化
扫描级别:全面扫描1
ECC: 15
读写回圈时间:默认

重新量产设置信息
MP 版本:21.07.16.00
主控类型:AU89103
优化方式:U盘速度优先
ECC: 原低格设定
读写回圈时间:默认

Flash状况:BlockMode

量产时间:2022/9/13
产品生产模式:成品生产

量产工具设定截图

现在无论怎么设置,都没法恢复原来476500M的容量。求助各位大神,量产工具为ALCOR_U3_MP_v22.08.26.00.L_89103_PM1_Test

量产后最多只能这样

补充内容 (2025-9-30 08:40):
能识别的量产工具量产出来无论坏块数还是容量都一模一样,怀疑是不是必须用特殊版本或者特殊固件,可惜找不到出厂的开卡版本21.07.16.00

网友:
不是扩容盘吧

网友:
朗科垃圾。要搞也是冲的学习去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A:
看下ce的详细信息,可正确,识别是不是都没识别对

网友B:
坏块或者不稳定块多吧

网友C:
朗科原来很不错的,手里有两个128g的

楼主:
正品,不会是扩容,而且我量产后容量也超过256G了

网友D:
不像 估计用的不是正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 估计用的不是正片吧

看这个量产后的坏块数,也不至于容量只有一半多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特殊颗粒,要用啥参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块或者不稳定块多吧

无论如何设置,无论用哪个版本的量产程序,坏块数均为168,量产后容量均为270431M,应该不是坏块的问题

网友:
安国配512G非固态U盘,数据火葬场,小飞机DIY表示U盘不适合用512G,一旦损坏,维修价格昂贵。U盘用些小容量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ce的详细信息,可正确,识别是不是都没识别对

2CE识别应该是对的

网友A:
低级格式化 全面扫描2   ecc改成15  试试

网友:
这个主控配这个颗粒只能说 哈哈 不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级格式化 全面扫描2   ecc改成15  试试

安国的U3量产工具不支持改扫描级别,一大早修改ini文件尝试全面扫描2,貌似有进展,5个半小时只扫描了25%,之前全面扫描1,5个半小时都扫描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科原来很不错的,手里有两个128g的

我有两个京东同一单下单的朗科128G,一个3268AB+L06B MLC,一个3281AB+N18 TLC,3268那个很猛,超频量产读150+,写稳定80,3281那个就垃圾了,写平均20还经常卡半天个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国的U3量产工具不支持改扫描模式,一大早修改ini文件尝试全面扫描2,貌似有进展,5个半小时只扫描了25% ...

啥意思! 改不了低级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改不了低级格式化?

usb3的量产工具不能改扫描级别,就是“全面扫描1,2,3,4”,你这是usb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的量产工具不能改扫描级别,就是“全面扫描1,2,3,4”,你这是usb2的 ...

谁说的usb2 我是89102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