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苏泊尔电磁炉拔插两次插头才能开机

楼主(2025-09-18):
想请问大神们我有一台苏泊尔电磁炉 型号C21-SDHC818
怎么来回拔插两次插头才能开机,电源5V18V也正常插上电拔了再插上电就正常了难道瞬间电没有放完再插电给了一个脉冲开机信号!

请问大神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触控板故障?

网友B:
拆开看看, 有可能进了潮气了,查查按键,开关, 电解电容器,大神一眼就能找出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 有可能进了潮气了,查查按键,开关, 电解电容器,大神一眼就能找出原因所在 ...

板子不存在潮湿,找了块旧灯板就能开机,淘了张新灯板也不能开机,新灯板也是插电自检过后在断电插电就能开机,貌似灯板问题,可一查也没什么坏,芯片的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 有可能进了潮气了,查查按键,开关, 电解电容器,大神一眼就能找出原因所在 ...

是触摸式的,不存在潮湿的,找了张旧灯板一次就能自检包括能开机,买了张新灯板和原来的灯板都是能自检数码管不亮须断电在插也都能自检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控板故障?

是触摸式的,不存在潮湿的,找了张旧灯板一次就能自检包括能开机,买了张新灯板和原来的灯板都是能自检数码管不亮须断电在插也都能自检能开机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是电源部分问题,建议查一下二次供电电容是不是容量降低了,大概率是电源初级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