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阳台吸顶灯坏了,拆开修理失败。有老铁可以传授技艺来修复吗?

楼主:
地初浙西盆地,最近连续高温,一周前用了10几年的雷士吸顶灯坏了,内人要求换了它,本着垃圾佬的宁修不换的本色,怀揣三脚猫功夫的我跃跃欲试。搭好两条凳子颤颤巍巍的摸上去把发黄的灯罩取下来,一看环形灯管两头已经黑了一大截,窃喜啊,换个灯管就好了不是?淘宝10块钱包邮到家后换上,还是不亮。难道是电子镇流器坏了?拆下一看电路板没发黑爆炸的痕迹,另外瞧了一眼塑料壳,13005这个大功率三极管整个粘在塑料壳的内壁上,看来是电流大温度高,焊锡脱落了,散热片粘在塑料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好办,焊上就是,接电开机只瞬间闪了一下,就是不会点亮,重新开关后一点都不会亮了。有老师傅可以教教我如何修吗?

网友:
10块钱再买个LED灯板换上,省事多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这种灯管一般几年就会坏而且更换的电源质量更差,建议还是换成磁吸的品牌led灯板省电还耐用。

网友A:
灯管不错,可惜不节能

网友:
这个电子镇流器做工真的好。

网友:
一级的钨丝烧了,换LED吧

网友:
换带驱动的LED灯板,更省电

网友:
扔了吧,换上LED可省不少电费

网友:
换个LED灯盘解决问题

网友:
接电开机只瞬间闪了一下,就是不会点亮,重新开关后一点都不会亮了。

量一下灯管灯丝,看看烧断了没?还有管子是不是烧了。

网友:
换LED吧,配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
掏空换LED灯板,非常方便!

网友:
没必要,灯管有烧黑痕迹。换LED比灯管省电,没有预热问题。

网友:
家里的这种灯早都换led了

网友:
都是建议换成LED灯板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修了吧

网友:
同上。换led灯

网友:
这还修啥,直接整个LED灯板移植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错,可惜不节能

相比白炽灯,算节能的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