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usb母头,很难,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一个充电宝板子的usb口子被插坏了,里面都碎了,本来换块板就行,但是这个板子质量挺好,就考虑换个母座。

但是这板子为了散热,双面大面积敷铜,而且敷铜很厚,传热极佳。

我把母口拆了,t12用刀头开最高温,边上两个脚还算容易,但内侧就不行了,又有其它元件,已加热整个板子发烫,最后只有拽断了事。

焊接也成问题,引脚孔是贯穿的,怎样把这个孔的焊锡去掉也是没有经验,边上是靠加热强行顶过去,中间就没法了

后来把脚剪断,焊在表面了事。

各位有何秘法,欢迎探讨。

网友:
热风枪就能干下来啊,电烙铁不行

网友:
下沉式的A座,我也有个充电宝板子(去年内部线头脱落烧了IC的那个)这样,暂时未拆,晚点拍图

网友:
不是都在耗立创的羊毛吗?打个板多小的事。

网友:
改成Type-C口

网友A:
电烙铁要用吸锡器

网友:
没风枪雀食麻烦了点,要用吸锡器和吸锡带

网友:
一把烙铁不行就上2把烙铁,或者买个50w内热烙铁

网友:
焊功有待加强,其实不保元件的话可以破坏性拆件,对PCB影响小。想保元件一定要多用有铅锡中和原锡。

网友:
这么大面积敷铜强化散热的充电宝真不多见,散热太强导致烙铁失温,估计用热风枪才有效果

网友:
用铜丝导热快

网友:
这板子有点品胜的风格,像图上沉板USB,拆还是比较好拆装的,吸锡器或者吸锡带都可以,关键是烙铁功率和烙铁头好不好用。

网友:
这么爆力,还好没把焊盘扯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要用吸锡器

根本就吸不动,无用滴

网友:
热风枪3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吸不动,无用滴

怎么可能吸不动。如果你原本的是高温锡,先堆一点低温锡上去,怎么可能吸不动,那是你不会

网友:
我所有的充电宝都是两个接口的就算坏了一个还可以用另一个。

网友:
用typec母座,焊在usb口上,不用拆,,在把数据  电源连接上就行

网友:
没热风工具确实难,封住坏的接口凑合用。或者试试直冲打火机,加助焊剂往金属壳触点加热。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