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雷柏v700-8a

楼主(2025-09-18):
win键突然不能用,问下客服说轴是热插拔的,试了几个都拉不出来,问了下deepseek说2022之后都是热插拔的,我这个2023年买的,估计不是热插拔的

拆了一半才想起拍照

都拔完了

拆掉上面的所有螺丝,用美工刀在四周的缝隙里划一圈,把胶割一下,然后把键盘往下压,就可以去掉边框了。
果然不是热插拔的,手头上没有吸锡器,没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往轴里滴了几滴神油,居然好了。。。早知道不拆了,浪费了2个小时。。。。

电池不小,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网友:
李工这块电池蛮大的,续航挺猛吧

网友:
人工智能这东西,大致参考就行了,要结合自己思考分析,它说2022年后能热插拔,是因为它从网络数据上知道这个功能是2022年出来的,但它又不知道你买的电脑主板的usb控制器制造日期是不是2022年后的,支不支持热插拔跟外设没关系。

网友A:
都喜欢玩机械键盘,我也忍不住搞了一个,结果觉得敲键盘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太响了,然后那光闪来闪去的,太晃眼,然后拆下来闲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喜欢玩机械键盘,我也忍不住搞了一个,结果觉得敲键盘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太响了,然后那光闪来闪去的,太晃 ...

你的应该是蓝轴的吧
你试试红或是黑的

网友:
神油有腐蚀性

网友:
不要太相信AI,你输入什么,它就输出什么,你给的信息不全,答案的偏差就很大。

网友:
喜欢机械键盘,我最近买了一个

网友B:
我对这种键盘不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种键盘不感冒

当你用惯机械键盘时,薄膜键盘你一键就知道不是机械键盘,感觉键盘坏了想把他扔了,

网友:
电池挺薄的,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喜欢玩机械键盘,我也忍不住搞了一个,结果觉得敲键盘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太响了,然后那光闪来闪去的,太晃 ...

我用本子十多年了,用普通的键盘根本用不惯...

二○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网友:
这锂电池够薄的。

网友:
我喜欢用这个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
这块电池蛮大的,续航挺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喜欢玩机械键盘,我也忍不住搞了一个,结果觉得敲键盘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太响了,然后那光闪来闪去的,太晃 ...

那是轴没选对,我现在用这个茶键的,声音不大,手感很好

楼主:
反正这个轴也坏了,大不了以后再换轴

楼主:
这个键盘真不错,可惜后来不出了

网友:
电池真薄,没鼓,看样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