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母牛的插排

楼主:
下班见路边扔了个插排,这必须得捡回去,修其他东西不行,修个插排不得是手拿把掐,哈哈哈,直接开拆吧,四个灯有三个坏了,索性全剪了换掉,避免出线发光不均匀的情况,发光二极管用以前修键盘拆下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我都有,配上470k电阻,焊接过程没啥看的我也没拍照,修好组装清洁,又多了一个插排,最后晒下我修剩下的部分插排。

网友:
最后发现打不开?哈哈

网友:
羡慕了,你们都捡着捡那的,怎么就只有我啥也捡不到呢,下回我也多朝路边瞅两眼

网友:
每个LED加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A:
公牛的按键太容易坏了,我现在只买飞雕。

网友:
捡着么多了

网友:
设计缺陷,稍微用力按压就短路

网友:
这是进了小强么

网友:
哪儿“捡”的?

网友:
估计是被砰的一声给吓坏了

网友:
还有什么品牌品质好点的?
不过公牛的宣传做的是很好,铺货也大

网友:
指示灯的外表挺有意思

网友:
颜值不错,手工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牛的按键太容易坏了,我现在只买飞雕。

巧了,我还没见过公牛坏按键……

估计你都是上大功率电器?

网友:
修这么多插排,还是用500k电阻?现在的led,用个3m都是很亮的。我现在一般用1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还没见过公牛坏按键……

估计你都是上大功率电器?

电脑类的,一般功率不超过300W,坏掉按键的公牛不止一个,全是按下去弹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