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太阳能庭院灯怎么改成开关控制,现在是遥控

楼主(2025-09-18):
做了一个厨房,朝向不好,30平不到,弄了三个1.5米宽的窗户,还是有点暗,早上黄昏光线差了点。

从经济上来讲,太阳能灯不是省钱的方案,直接用电才是好方案。
唯一的好处就是,太阳能老娘舍得用。为这个,决定买个太阳能灯,前面买了两个,一百多元一套,三无产品,山东产的,秒退货。这个广东那边产的,有厂名,厂址等,40软妹币,就是想着先买个乞丐版的研究一下。
现在有个问题:它是遥控的,老年人用起来感觉不大方便,想改成墙壁开关控制。
请懂的支招!从哪个位置引出两根线来接开关?

再编一下,坛友指点,就在Q1与Q2这里,用表笔短接,最大只有0.5安电流。因为白天,看不出来短接与用遥控开哪个亮,它会不是会两个并联使用,电流能到1安?这也不够啊,就算是1安,也就是3W功率。

第三次编辑:考虑了一下,功率太小了,亮度有限,还是把它退了。准备自己搓一套。
预备方案:12V光伏板一张,预算30元。太阳能控制板,预算20元。旧汽车电瓶,家里有一个,老爸偶尔给鱼充气,一年也用不到两三回,给这个灯用,他要用的时候夹子一取,还能保持常年满电。12V投光灯一个,预算30元,真实功率20W左右。

网友:
直接把遥控开关接在墙壁开关上

网友:
直接把电池正极线街上开关,然后接到LED灯的限流电阻上

网友A:
看电路感觉是通过Q2控制上面的灯,去掉它这样加开关吧.........
(当然,具体怎么样要用万用表测量的,我是猜的,万一烧了不要怪我哦

网友:
在限流电阻后面和灯珠之间加个开关,遥控上设置为常开

网友A: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那么小的三极管怎么控制那么多的led的,最多0.5A也扛不住吧

网友:
自己分析电路才能解决。

网友:
不如弄块二手太阳能板+控制器+二手电池储能+灯耐用

网友:
就两三极管,短接一下试试呗

网友:
要查电路看芯片接收到开关信号后是哪个脚输出控制信号到后端的,有可能是高电平,也可能是低电平,因为有可能是P管控制正极导通,也有可能是N管控制负极导通.

网友B:
都拆开了,怎么不顺带测一下实际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感觉是通过Q2控制上面的灯,去掉它这样加开关吧.........
(当然,具体怎么样要用万用表测量的,我是 ...

我直接用捏子短接了你说的这个位置,可以亮灯,不好判定是不是全亮,用眼来看,与遥控打开差不多。这里有Q1与Q2,我用万用表的表笔短线,只有0.5安的电流,两个位置相同,也就是说功率不到2W,那搞个毛线啊,肯定亮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那么小的三极管怎么控制那么多的led的,最多0.5A也扛不住吧 ...

用表笔短线Q1或者Q2,电流确实只有0.5安,那搞个毛线啊,明显亮度不够吧,退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拆开了,怎么不顺带测一下实际功率是多少

我只能量电流,Q1这里只有0.5安,它会不会是两个同时开,然后就有1安,功率大概3W?

网友:
我家的是自动亮灯,有时天阴,下雨白天也亮,我就在主板到led灯板之间的线上加了一个开关,可以手动控制

网友C:
对说老人来说改成自动感应的最方便,红外感应或者雷达感应、光控也行。淘宝有现成模块卖。把原来的红外遥控接收头拆掉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说老人来说改成自动感应的最方便,红外感应或者雷达感应、光控也行。淘宝有现成模块卖。把原来的红外遥控 ...

灶台边,不是走道,一人离开就熄了,多不方便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电子开关变机械开关,容易啊。

网友:
我买了一个类似的灯,封胶了没法打开,功能很不人性化:光伏板没电压就自动亮,就是天黑就自动亮,手动关掉后第二天还是恢复为自动亮模式;开灯3分钟后自动降亮度。我准备做一个非破坏的手动控制装置,实现非手动开灯自动亮时马上关掉,阻止自动降亮度(定时自动降亮度前调一下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