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池多串一节电池

楼主(2025-09-18):
算是闲得蛋痛的搞法,大家别喷啊!
小电自用的48V电池,用的16串磷酸锂,容量为40A,日常续航100公里左右,速度最快为35公里/小时,出发点就是想提个速,哪怕是到40公里小时也就行了,直接上60V车子不走,后来想换控制器,但在网上找了一圈有点不好配,明明写的匹配90%,我把车型一报老板说我的就那10%的不能用,对,就是绿源的,好吧不好找我就不找了,60V不走我加一串可以吧!我打算用3个佳士凯并起来,也就是45A的容量不加保护板直接串在电池后面,提高总电压,现在用的充电器电压为58.4V,单个磷酸锂充满电为3.65V,拔了充电器电压会很快掉到3.35V左右,16X3.35=53.6V,17串的话就是17X3.65=56.95V,电池还没有到,等到了直接上机测试。现在考虑1个问题,就是串的这个电池没有加保护板,容量超过原40A容量,应该不会出现过充的问题,还有原电池是带保护板的,当原电池充满了,是不是在充电器与原电池中间就断路保护了,也就是这新加的一串也就没有电充进去了,会不会出现充不满,当然充不满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容量能有40A(以上容量为Ah)能与原电池能共进退就OK了,串的时候我会把电池都充到同一电压,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没有考虑到地方,还忘指正。另:若是可行我可能会把充电器拆了做个微调,调到60V

网友A:
看着没明白---最近大脑有点瓦特了。

网友B:
别太想当然了,除非是一致性非常好的电池,否则锂电池一定要接入保护板。不然电池自放电不一致的话,多循坏几次很快就会发生电池超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明白---最近大脑有点瓦特了。

简单就是16串改成17串磷酸锂给48V的电自用,后面加的一串没有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太想当然了,除非是一致性非常好的电池,否则锂电池一定要接入保护板。不然电池自放电不一致的话,多循坏 ...

容我试试再回复你

网友C:
后加的一串电池单独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加的一串电池单独加保护板

加得加个电流在30A以上的才行,还有就是串的两个电池,一个保护了,是不是另一个也充不进了?

网友D:
加的锂电首先要有单独保护板吧。

然后把电池充到42A左右串进去,这样不过充,不过放,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的锂电首先要有单独保护板吧。

然后把电池充到42A左右串进去,这样不过充,不过放,妥妥的 ...

我想问下,要是像这我这个串起来,充电时原电池充满了,是不是充电器与电池之间就没有电流了?要是这样一个保护板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充满了,另一个也会因为没有电流充不了了,唯一就是没有保护板会没有过放保护

网友E:
58.4V只适合充16串的铁锂,17串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4V只适合充16串的铁锂,17串充不满

以前我用一个13串的三元充电器54.6V也是可以充满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的锂电首先要有单独保护板吧。

然后把电池充到42A左右串进去,这样不过充,不过放,妥妥的 ...

电池自放电和保护板耗电都不匹配啊!!!多几个循环后肯定会过充过放的!!!这种是累积的,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保护板要加均衡功能

网友F:
60V不走,只要改控制器一个电阻就行,我改过几个控制器
就是检测电压的采样电阻(一般两个电阻组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我用一个13串的三元充电器54.6V也是可以充满的哦

你的充满概念是什么?
充电器转灯?
还是放出的电流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V不走,只要改控制器一个电阻就行,我改过几个控制器
就是检测电压的采样电阻(一般两个电阻组成) ...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啊,你说的原理应该就是这个事,只是我完全没有相关资料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充满概念是什么?
充电器转灯?
还是放出的电流安数?

我的保护板带蓝牙,能充到100%就可以了

网友G:
想法真不错,下次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法真不错,下次别想了。

说重点。想法好就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明白---最近大脑有点瓦特了。

可能是我的表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