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开机的荣耀Play4T手机拆开发现里面腐蚀了

楼主:
从家里翻出来以前老妈淘汰的旧手机,2020年左右约两千块买的吧,现在不开机了
aka-al10是荣耀Play4T手机的型号。拥有6.39英寸屏幕分辨率为1560x720,采用2.0GHz八核处理器,
配备3900mAh电池,支持指纹识别;
主摄拥有1/2英寸超大传感器,支持4800万像素硬件直出,前置采用800万像素摄像头。
不支持无线充电,支持指纹识别,不支持nfc功能。

插上充电器没有反应,电流150-400mA左右跳动,以为是长期闲置(2年)电池饿死了。
准备打开外壳看看电池,结果。。。。

正面屏幕磕碎裂了,当时因为这个原因给老妈换了新机

手机放进烘箱烤一下,更容易拆

十来分钟就好了

手机热乎的,刀片撬一下背壳,很容易无损打开,里面白花花的,看样子进水了?

电池抠下来发现也不太行了,电极附近也有白色腐蚀痕迹

论坛专属螺丝刀

有一颗不锈钢小螺丝跟其它黑色大螺丝不同

扬声器模块也腐蚀了

尾插小板也腐蚀

主板螺丝也有两颗不一样的不锈钢小螺丝,靠近摄像头

防拆贴纸还在,没有变红,难道是电池漏液了

拿掉主板塑料罩子,里面也不太行了

听筒也生锈

忘记拆卡槽了,强行把主板掰下来了,里面还有存储卡

存储卡没腐蚀

摄像头罩子也发霉了

主板预留了后置三摄的位置,被阉割了

电池保护板看起来有点要挂了,腐蚀

还有个10年前的老华为电池,竟然还是满电

网友A:
修手机需要的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需要的装备

扔垃圾桶了,屏碎,主板进水,电池烂了,就剩个中框了

网友:
完全被腐蚀、、、、鸟。

网友:
修修还是能羞羞的。。。

网友B:
可能是进水或经常在很潮湿的地方使用。

网友C:
这是泡过水了吧?洗衣机或者掉过水桶水盆?

网友D:
本来还可以换个脸盘,现在只能当垃圾扔了

网友:
泡过水的手机没有维修价值吧

网友E:
emmc多好 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mc多好 的机会

硬盘估计也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泡过水了吧?洗衣机或者掉过水桶水盆?

大概率泡水了,算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进水或经常在很潮湿的地方使用。

有可能进过水,比如掉进洗脸盆之类,懒得问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还可以换个脸盘,现在只能当垃圾扔了

拆掉主板,再装回去,一样换脸盆,虽然没换过

网友:
大概率进过水,腐蚀面积过大,主板也遭殃,说不定印刷线路及元件也损坏,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
进水腐蚀烂屏,确实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