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62EN+JMS583的固态U盘开售了

楼主(2025-09-18):
如题,目前大概剩下50片,是小料板,不带583/2262和dram
定价60r一片,代焊583要加20r,代焊2262ba或bb加10r
五片以上包邮
具体详情上闲鱼搜2262u盘前几个就是

顺带在这里附上一些注意事项和我的测试
dram是ddr4,最大支持的尺寸是13.5mm*7.5mm,所以有点挑缓存
如果要做2t的话推荐的2g缓存是镁光的d8cjx
焊接62的时候时间不要过长,我是用350度的风枪,要不停尝试用镊子去推,一旦完全能推动了立刻降温不然很容易鼓包
焊接583的时候dram旁边的一颗dcdc有点容易连锡,如果不认583推荐先量一下这路供电出没出
至于温度的话,温控会出手
如果有比较好的散热全程是可以几乎顶直写速度
就算是用长板的cnc壳,只要设了温控也是完全可用的

这是跳线图

(其实板子在六月底就做出来了一直忘了发)

网友:
这巨大的板子

网友:
大佬牛的!前排围观

网友A:
这发热会掉速吗?

网友:
这是大侠的玩具。

网友B:
高手的玩具,这个成品多少钱?

网友C:
这个U的容量比我固态硬盘的容量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U的容量比我固态硬盘的容量都大

和你一样都是使用小容量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热会掉速吗?

如果长时间写入是会撞温度墙的,待机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玩具,这个成品多少钱?

取决于你用什么颗粒了

网友:
大佬能不能画个3080尺寸8贴的2262en,用0603以上的小料方便DIY

网友D:
这原件密集程度,8层走线都难以保证参考平面完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原件密集程度,8层走线都难以保证参考平面完整吧

六层,参考平面完整

网友:
这速度比sm2320要快一点

网友:
手里没合适的颗粒,弄了几个2320没动力了

网友:
加入写保护,把A口换成C口的...  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