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笔记本无法开机,闪红灯,是啥状况?vn7-592g

楼主:
设备,acer vn7-592G,win 10 专业版,一直在保持更新。
双硬盘,系统有单独的固态硬盘来装,三星 850 evo 256GB,m.2 ngff,用了8年了,总写入量55TB,三星官方那个硬盘软件显示状态良好。

昨天用完以后,忘记是 win+X 手动开启了睡眠模式,还是直接关机了?今天早上再用,按电源键就无任何反应了(以前正常时是键盘灯先亮,随即屏幕开始亮、出现acer logo……加载系统)

左侧有两个提示灯,一个带电池符号的,灭着;另一个是带灯泡符号的,一直闪红灯(正常开机时没注意过这俩灯,今天这种状态一直闪红)。

怀疑昨天是用的睡眠状态,睡死了,唤不醒了?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有一段时间了,调成睡眠以后,有时过了一夜以后会唤不醒;按电源键,只有键盘灯会亮,屏幕不亮,只能强制关机,一两年前这种状况可能一个月出现一两次;但最近几个月就频繁很多)

于是就想着像往常一样,长按电源键10s强制关机,然后再短按一次,键盘灯和屏幕仍无任何反应;左侧的灯泡灯依然在闪红。

根据这个帖子,胡乱戳了几下背面的孔(此时未插电源),之后按开机键就出现Acer logo 然后正常开机进系统了;就赶忙插上了电源。
https://tieba.baidu.com/p/4657608721

电脑背面有一个小孔,找一个笔插进去,那个是断开电池的,再按开机试试
但进系统以后,有两三分钟,刚开了几个网页,就毫无预兆的黑屏了,赶忙贴近听了下,里面的机械硬盘还在转;三四秒后风扇开始狂转;但屏幕依然未亮。

又连续按了几次开机键,出现了Acer logo,接着画面静止在了:no bootable device。

然后反复长按关机、再开机、都是同样的提示了 “no bootable device”

把机子拆开,重新插拔了一下固态,仍然提示这个。

进BIOS里看看还能不能识别固态,发现正常的,但启动模式莫名其妙的从原来的legecy变成了UEFI了;换回来能正常进系统了。

现在算是恢复正常了,不过在戳背面的孔之前,一直不能正常开机,是哪里出了状况?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谢谢

网友A:
电池电量跑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量跑完了?

常年插电用的,昨晚到今早也是一样;连着电源可以直供电的吧,不至于没电?

电池电量好像也没跑完,戳完以后,未插电开机是能开开的。

网友:
供电不足?
我的笔记本电源线丢失了,在单位随便找了一条代替,没想到是铝线的,结果出现供电不足的现象,机械盘因此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
我的笔记本电源线丢失了,在单位随便找了一条代替,没想到是铝线的,结果出现供电不足的现象, ...

用的一直是机子自带的电源和线;换了另外一个20v 9A 的Acer自带电源,也是没能开机。

网友C:
图片这么值钱,不舍得传。

网友:
识别不到硬盘,硬盘坏了

网友:
背面的孔,可能是复位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
我的笔记本电源线丢失了,在单位随便找了一条代替,没想到是铝线的,结果出现供电不足的现象, ...

卡死一次硬盘就彻底废了,前车之鉴

网友D:
胡乱戳了几下背面的孔,这个孔是复位孔么。
还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这么值钱,不舍得传。

忘了拍了,
现在是插电正常开机使用状态,两个蓝灯。
今早是电池灯灭,灯泡灯闪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胡乱戳了几下背面的孔,这个孔是复位孔么。
还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

是吧,孔里面是个微动开关,戳下去有感觉的。

用了十年了,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