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简单纯硬件IGBT单管300W电子负载改进版,可使用多款CPU散热器

楼主(2025-09-18):
旧版150W电子负载见这里超简单纯硬件IGBT单管150W电子负载,使用CPU散热器

改进版主要改进布局,并可使用多款intel CPU散热器,轻松突破300W大关
大负载应用时,可以串接电炉丝或微波炉光管,功率轻松突破1000W

网友:
这个又看不出来负载电流,咋整?

网友:
便宜的电磁炉功率管------高级应用

网友:
大号的可调电阻

网友:
不错,1个管子能做到300W,强

网友:
一个管子能带动那么大的功率不

网友A:
大佬还考虑出套件吗?闲鱼旧版没货还一直收藏着

网友:
电子负载的最大功率,主要是解决散热问题。一个普通风冷CPU散热器,就想轻松解决300W的耗散功率太难。电脑中的CPU散热面积比IGBT散热面积要大得多(和散热器的接触面积),要玩超频啥的,都得上水冷的散热器。不要只看功率管标示的最大功率,厂家的指标是在理想状态下,比如 FGA25N120FTD(FAIRCHILE)标示最大功率 313W。但有个条件, Tc = 25度,而它的 RθJC 为 0.4度/W。所以如果你功率管壳表面温度上保持不了25度,能承受的耗散功率就需要大幅下降,文档上也注明了, 如果壳表面温度为100度,那最大功率就只有 125W,因为此时从PN结到壳的温差为 125*0.4=50度。PN能允许的最高结温是 150度,所以就是极限了。

网友:
可以外接电炉丝,这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网友:
再加个发热体加上散热器,这样就更好了,如果还能把电流、电压、功率等监测起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单管功率这么大,值得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还考虑出套件吗?闲鱼旧版没货还一直收藏着

新版电路板被偷窃了,没了

网友:
单管300w很牛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