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熄屏后,屏幕竟然微亮?关机后也微亮

楼主(2025-09-18):
150 元线下换了 vivo s 10pro 屏幕总成,夜间使用发现屏幕熄屏后竟然微亮,没用过熄屏显示,看了也没开启
9月20日今天凌晨关机后发现屏幕也是微亮,透过前置摄像头斜着看能看到亮光!我的乖乖,怎么个事啊!!!前天去店里问老板了,他说国产品就这样,我当时没说关机后屏幕亮,今天才发现的,这是不是不正常啊?手机怎么设计的?关机后屏幕应该就不供电了吧???(⊙o⊙)

网友A:
不是吧,这不正常啊,没问问店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不正常啊,没问问店家么

嗯,手机也烫的厉害,哎,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就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不正常啊,没问问店家么

我当时把电池也换了,这两天还没原装的耐用,店家说用了七天十天的激活一下,不行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把电池也换了,这两天还没原装的耐用,店家说用了七天十天的激活一下,不行再过来 ...

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B:
屏有问题,赶紧找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有问题,赶紧找卖家

线下老板说就那样,我打电话问的,他不在店,等他到了透过前置摄像头斜着看,说以为透光厉害的了,原来不厉害,没事,国产屏,一百块钱就那样,发热也比原装厉害,之前修的时候也没说

网友:
屏幕可能是漏电,拆开测下息屏电流

网友:
关机还亮?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C:
主板灯控电路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灯控电路异常

原来的主板啊,之前好好的,不会无缘无故这么烫,屏幕也不亮

网友D:
你这不会续航尿崩吗,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会续航尿崩吗,屏有问题

店家说国产屏就这样.......

网友E:
相信最后是以换手机解决问题

网友:
屏幕点亮是非常耗电的估计电池续航时间会明显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信最后是以换手机解决问题。

真服了,手机关机屏幕还是微亮

网友:
“我当时把电池也换了,这两天还没原装的耐用,店家说用了七天十天的激活一下,不行再过来”

从你第一次充满电后的使用时间,就是这电池的巅峰时刻。此后只会慢慢比他短,不会再超过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信最后是以换手机解决问题。

那估计是驱动板不兼容,凑合用吧

网友:
屏幕有问题或驱动不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