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亿力洗车枪,直接拆除驱动板直联电机.

楼主:
继续亿力洗车枪,直接拆除驱动板直联电机.

顺便拆了变速箱看看。

网友:
斜盘柱塞泵 还是很好的!
做工不错!

网友:
  我买了 16台

  当时一看  拆件都划算   电线  水管  ……

网友:
我到手时也是坏的,商家居然说能正常使用。测试过板子,高电压和低电压时,电机均不会转。接自来水时,压力尚可。

网友:
其实这块板有用的,把保险短接就行,脉冲可以增加水的力度,本来12v压力就差点,再拆了更差啊

网友:
上大功率开关电压,电压调整到14 V,用4平的线,开关控制220,直驱

网友:
直联电机测试一下可以,还是想办法扣开灌封胶修一下控制板,恢复原有功能。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着内部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这种压力太小了,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