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接还是路由?上网断连不稳定竟然是路由器的连接模式引起的

楼主(2025-09-18):
老家用的是福建广电网络,因为老人家看电视方便些,用的是光猫+电视盒子,光猫后接路由器上网,但是发现路由器的WIFI信号经常不稳定,有时无法连接,或自动退出或找不到路由器,或有的手机电脑连不上,已连上的又可正常上网,路由器上的各种设置都调过了没效果,关闭2.4G使用5G问题依旧,换另一个闲置的老路由器,问题一样。ping路由器IP地址,几十条记录就会出现一条丢失。因为很少在老家,问题就这样持续了1~2年,期间镇上广电的安装师傅也有来调试过,依旧。期间还碰到了广电的闭路电缆更换光纤,电缆猫也换成光猫,依旧。

这次在老家,WIFI还是老样子,用手机4G共享上网了几天,实在是受不了了,都差点想换个宽带接入商了。这次注意到路由器是直接用路由模式动态获取IP地址,不需要PPoE拨号,说明拨号是在光猫端(光猫用的是路由模式),登录光猫后台查看,权限太低基本没有可修改的选项。既然这样,我如果把路由器改成桥接模式,是不是会减少一级传输和转发,连接会更稳定些呢?没想到问题真的就这样解决了,目前已稳定运行一个多礼拜。

相关参考图:

用的是创维 DT741光猫

福建广电光猫后台界面

路由器模式选择,每款路由器有所不同

光猫桥接模式(路由器拨号)与光猫路由模式(光猫拨号)区别

PS:如果是玩家或数码爱好者,还是建议联系运营商客服或特殊方法,将光猫的连接模式修改为桥接模式,在路由器上进行拨号,这样限制会小一些,也可以避免因光猫配置低造成的性能瓶颈。

网友:
有没有可能活太多,小光猫忙不过来

网友:
光猫的路由坏了。

网友:
”上网断连不稳定竟然是路由器的连接模式引起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种模式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导致上网不稳定。

网友:
要性能还是桥接稳妥。

网友:
跟这个模式无关,不过具体机制无法判断,毕竟光锚几乎没有调整空间,反正以前听说过类似这种问题...

二○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网友:
路由不稳,信号干扰等。

网友A:
我们这边电信不让改,这边改过远程能恢复的

网友:
光猫干光猫的,路由干路由的活,分工合作!

网友:
设置还是有影响的,原来我有个九联路由器不定时掉线,经过一顿设置之后很久没掉了

网友B:
第一次见连接模式影响网络的,不过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电信不让改,这边改过远程能恢复的

我这边也是不让改

网友:
光猫桥接后一些故障的确不发生了,而且光猫还省劲。当然,最好改桥接顺便打开ipv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连接模式影响网络的,不过能解决问题就行

以前我家也是光猫上网,总是掉线,后来定时每天半夜重启也能解决问题。后来还是叫来小哥改成桥接了,再也没有重启光猫的烦恼了。

网友:
我家进行过两次光猫工作方式由路由改桥接方式运行对比,明显桥接模式稳定顺畅,可能我家老式光猫技术落后的原因,桥接后拨号工作由路由器承担,光猫仅做光电转换工作,减轻了光猫负担所以顺畅。

网友:
光猫在路由模式,光猫固件中内置的软件是可以运行的。光猫在桥接模式,光猫仅仅做光电转换,光猫固件中的内置软件应该是无法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