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屏排线断裂,引脚极其微小,有高手可以焊接吗

楼主:
显示屏多条排线断裂,造成局部没有显示

另一边断裂的靠近玻璃,所以想刮开可以操作的空间非常小

1毫米内大概有4根排线到那个黑色芯片里去了,而不是直接到电路板上

到控制板的排线好像是24针的,如果有可以代换的屏幕就不用修了

看型号是240X160的分辨率

网友:
这个怕是得换屏软排线再用压屏机,普通人一般没技术没设备吧。

网友:
这是高手焊接的事吗?
这个换排线都是很精密的活。

网友:
可以飞线,要求手艺比较高

网友:
估计需要心脏手术级别的专家才能搞,论坛有位sean老师技术了得

网友:
那个位置断,没的搞.还是换个新模块吧

网友:
论坛里卧虎藏,肯定有,不过那啥话说,这点功夫挣的还不够油钱。

网友:
专业就是显微镜配压屏机。。土办法就是压屏烙铁头加排线!加热就行!

网友:
这就是压屏机干的活,没设备白扯

网友:
直接换排线解决吧

网友:
这个一般维修的焊不了,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没救了,就算你焊的起来,焊接的温度也会影响玻璃基板上的导电胶接触不良,这种胶是特殊的垂直导通胶

楼主:
谢谢各位,只能考虑换新的了
因为就算用压屏机,那个排线也买不到

网友:
朋友家的55寸液晶电视,第三次换背光时,逻辑板与液晶屏之间的这种软排线有一条脱离一半,之间出现一条竖黑带,耐高温排线,眼神儿好技术精的应该可以用热风枪焊接吧
电视机用了八年就不修了

网友A:
我就好奇,你玻璃上面用上面焊接?

网友:
这种难度  没有天花板级别高超的手段干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好奇,你玻璃上面用上面焊接?

玻璃板下排线断了漏出来一点点,也许刮开还能用导电的胶水连上

看杨长顺修车钥匙也是挺厉害的,显微镜下芯片打磨
漏出管脚,再用很细的导线焊上

网友:
得换屏软排线再用压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