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手持工作灯

楼主:
拼多多推荐窗口4元包邮买的手持工作灯,到手后拆开看了看,还算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这款手持工作灯,带挂钩。用了48颗2835贴片,铝基板,无标识14500锂电池。手持灯背面有强磁。强、中、弱3档点亮,除了1档强光无肉眼可见频闪,其他2档均有轻微频闪。

无标识14500锂电池加红色海绵泡沫固定,看着不协调,像是临时替换的。内置空间可并排放置2个18650电池,暂时用不到,使用的时候换个大容量的18650电池,增加续航能力。

点亮效果,有强、中、弱3档点亮,除了1档强光无肉眼可见频闪,其他2档均有轻微频闪。

网友:
绿皮14500电池属于皮厚馅小,影响市容,坐等老哥换皮薄馅大的电池

网友A:
看起来有18650的空间。。。有磁铁比较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看空间那么大还可以装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18650的空间。。。有磁铁比较方便。。。谢谢分享

内置空间可并排放置2个18650电池,暂时用不到,使用的时候换个大容量的18650电池,增加续航能力。

网友:
电池还有改装空间

网友:
这灯一般人不敢用。

网友:
加2个18650电池啊,价格多少?

网友B:
采用海川半导体的SM5212防反接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芯片,设定的充电电流1200/1000=1A,有点大,芯片最大充电电流1.2A,不知芯片发热如何?好在贴在铝基板上,散热应该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海川半导体的SM5212防反接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芯片,设定的充电电流1200/1000=1A,有点大,芯片最大充电 ...

这种手持灯一般配置的是1Ah或1.2Ah的单节18650电池,标称容量大的配置2节18650电池,充电电流不会太小。这种估计是为了降低成本,临时换的14500电池,容量估计不会超过500mAh。

网友C:
很多时候手要工作,手持就占手了,改造一下可以不用手持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直放在车里,用了5-6年了,很方便

网友:
看样子可以换大电芯

网友:
4元还要啥自行车啊!谢谢分享。

网友:
乍一看像鞋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时候手要工作,手持就占手了,改造一下可以不用手持使用。

手持灯背面有强磁。

网友:
凑合用不错呢

网友:
太长了,反而工作不方便

网友:
电池可以再大点。亮度还可以不?

网友:
空间还不错,可以再加一节电池,增加续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