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眼镜脚被人踩断了,如何修复?

楼主(2025-09-18):
这个眼镜架还有办法修复么,该如何修复呢

楼主:
扔了镜片也没法用,所以要修好镜架

网友A:
   细铁丝弯成订书针形状,烧热从四面烫进去,做备胎,眼镜找不到时戴这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铁丝弯成订书针形状,烧热从四面烫进去,做备胎,眼镜找不到时戴这个找 ...

细铁丝弯成订书针形状,烧热从四面烫进去,这样干,你成功过么

网友B:
两头断面各钻两个小孔,用细钢丝涂胶后插进去,难点是孔位要准,容易错位

网友:
感觉没的救了

网友:
马宝上可以买到镜腿配件,搜"TR90眼镜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扔了镜片也没法用,所以要修好镜架

镜片换个架子,或者换个镜腿。

网友:
如果家里有淘汰的旧眼镜,镜腿合页跟这个一样的,可以拆合页替换。
电烙铁马蹄头压在合页上十来秒,利用金属导热快的特性使合页周围的塑料融化,然后稍用力往外一拨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头断面各钻两个小孔,用细钢丝涂胶后插进去,难点是孔位要准,容易错位 ...

网友:
买个最接近的便宜眼镜,只取它的2条腿咯

网友:
铰链坏了啊,10楼的方法靠谱

网友:
买新的吧
凯米U2 1.6 1.67搭配镜架最低只要100元出头.
依视路膜岩1.56 1.6搭配镜架也是170上下.
前提是自己有验光数据,去眼科医院或者好点的收费验光下就可以了.
验光准确的话,新眼镜戴上几乎就适应了,如果几天还感觉不太适应,大概率验光有问题
20几年近视患者亲身感受

网友:
烫个钢丝。然后AB胶

网友:
找个钢丝试一试  热熔一下

网友:
多多上有眼镜配件,很便宜,对好规格,买一副(2个)换上。。。。

网友:
看专家 解答。

网友:
还是重新买一副算了。否则搞不好影响视力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PDD上说配一付很便宜,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