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三洋wm12收录机只有嗡嗡声 没有音乐 如何维修(已修复)

楼主(2025-09-18):
三洋wm12收录机只有嗡嗡声  没有音乐  用音源在后级的输入端有音乐   感觉前级许多地方没有电压  全网找不到维修图纸  希望有懂的  请教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最先怀疑的应该是 收录 和 录放 转换开关。应该学会跑线路, 感觉前级许多地方没有电压---这不就是问题所在吗?

网友:
直接换功放吧

网友:
修好了有啥用

网友:
99.9%可能性是转换开关接触不好了

网友:
太老了,认识这个的都没几个人

网友:
当摆设算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国产的录音机,牌子忘记了,现在吃灰中,没有时间去慢慢跑电路啊,所以做摆件了

网友:
用WD40清洗下所有的转换开关和电位器。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图纸,就只能从后往前一级级排查了。

网友:
怎么说呢,修好了,你听吗?费事费力啊

网友:
三洋双卡三用机。双卡可以自已翻录卡带,当年多少人眼冒小星星!

网友:
修这个老东西呢,几个思路。
1:先整容易修的,收音机。
可以先从电源各电压,电容拆下来量,然后到开关导通。。。。。
当然收音机有些中周里面的电容好像也有问题,不过概率不是全部。

2:再整磁带,磁头,动力装置。。。。有点复杂,一般磁头和橡皮绳坏的多。

成色不错,值得打理。

网友:
去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大概率是因转换开关接触不良所致,拆下转换开关清理或是更换。

网友:
磁带都不好找了

网友:
精神支持楼主折腾吧,反正俺也不懂,手上倒是有一台用微型磁带的SANYO采访/录音机,好多年前从废品站老板那里讨来的,改天试试还能工作不

网友:
认识这个的都没几个人

楼主:
已修复  感谢大家  供电的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听多了数字音乐,还是觉得以前的磁带的声音暖,很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