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C3 Super Mini好用么?经过试用发现很难连接WiFi

楼主(2025-09-18):
想着小巧,近日入了粒 ESP32-C3 Super Mini,经过试用发现,很难连接WiFi,蓝牙还未试。

使用的是近日最新的 ESP库,3.3.0 的

表现是,有只TPLINK的,死活连接不上,距离4、5米,连接不上。有个Tenda的,倒是有时候能连接上,多时候也是连接不上。却能扫描WiFi,扫描结果显示 WiFi有-72 ~ -78之间。   再有只WiFi是华W的,还好能连接上。都是 2G信号的。

反倒ESP8266,轻松连接上。

有 TX 遇到相似情况么。

要是这么难用,不敢再玩了。

楼主:
设置的OTA,也没有响应,,,,,倒还是 ESP8266 一下就可以。

两者的程序相似的,使用预编译判断是区别的。

楼主:
曾搜索到有说是电源干扰影响会那样,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A:
路由器2.4G带宽设为固定模式,10-40挨个试试

网友B:
5米的距离估计是有点远了,新版tpLink可以调功率的,调到最大试试

网友:
不懂这东西

网友C:
本人只用过“合宙”一款C3,因为是C口,比早期的Micro口的其他ESP32好用。不过因代码兼容很麻烦,后续买了C口的ESP32就基本不再用C3。

Mini C3 好像是微雪先出的(比较较贵),淘宝卖的没有微雪标记的都是抄作业的,资料也是直接复制微雪的。

你这款只能说你买的这家质量堪忧,不能一竿子都打死了,毕竟抄作业的很多也能考上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2.4G带宽设为固定模式,10-40挨个试试

有点困扰,好像只支持20 或20+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米的距离估计是有点远了,新版tpLink可以调功率的,调到最大试试

应该不算远,,,,功率是最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只用过“合宙”一款C3,因为是C口,比早期的Micro口的其他ESP32好用。不过因代码兼容很麻烦,后续买了C ...

嗯 看来没选中更好的。

网友:
还是用乐鑫官方的模块放心

网友:
我用“ESP32 SuperMini 开发板”做了个时钟,WiFI联网更新时间、天气预报,WiFi很稳定的。
估计是你的开发板有问题。

网友:
这mini c3 买过好多片,没出现你说得问题

网友:
有空买块玩玩。

网友:
不可能怎么近

网友:
C3 Super MINI的板子,就是红色小天线的板子,绝大部分的硬件设计是有问题的,信号差,发热大。
后来有过改版,外观接口相同,布局细微差别,不仔细看很难甄别。有外国论坛直白地贴出了两种照片。中文论坛上罕见讨论。
我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4565-1-1.html中使用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板子,估计这批有问题的板子不是报废了,而是继续流向市场了。

最早的LuteOS出的 长条的“用于验证ESP32C3芯片功能 2.4G”那个开发版到是一切功能正常。

楼主:
刚才经过试验,是板载的 DC-DC 有问题,外挂了 1117-3.3 就比较正常了!!!

感谢关注!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经过试验,是板载的 DC-DC 有问题,外挂了 1117-3.3 就比较正常了!!!

找到主要原因:天线离晶振太近!

搬晶振麻烦一些,于是将
天线延伸出去一点,几mm,OK了!

这版本的天线其实是缩微的pcb天线,焊接时小心容易掉铜皮

最后,还是因品质不好,使用时间长,也会失灵,放弃之了。

楼主:
不能连接的 WiFi AP,一直循环于:

[  3604][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6450][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7557][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7564][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8584][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8591][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9710][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9717][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0836][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10843][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1470][E][WiFiMulti.cpp:303] run(): [WIFI] Connecting Failed (6).
.[ 11962][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11969][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2276][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3082][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3088][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13095][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3903][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4215][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14222][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4709][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5341][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 15348][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5515][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6321][W][STA.cpp:543] disconnect(): STA already disconnected.
.[ 16467][W][STA.cpp:137] _onStaArduinoEvent(): Reason: 2 - AUTH_EXPIRE

WiFi 不能改,程序尽力了。

网友:
你这个错误提示 是新版路由因为安全原因 关闭了旧版的协议 要在路由器里面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