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语音电压力锅电源故障修理(LNK625D1代换TG101)

楼主(2025-09-18):
       客户很胆小,不敢直接去插电源插头,而是用棍子去推,空开立即跳闸。

        拆机,看到电源板:

        电源芯片是很少见的TG101,检测,4只整流二极管击穿,还有两处的铜箔消失了,不少地方的阻焊漆都起泡了。怀疑是进水引起的故障,可能故障比较严重,想直接换板,但是拼夕夕与某宝都没有这款电源板!
        那就只有修了。
        可是某宝的这种电源芯片销量挺小,不知道质量如何,万一买到假货,既浪费时间又浪费RMB,不如用别的芯片代换它。
        大致的画了一下TG101电路,原边反馈,电路比较简单:

       手头有一块路由器的电源板,芯片是LNK625D1,SOP7封装‌,电路更简单:

        只是引脚功能不同,改动一下应该行。
       更换4只击穿的1N4007,连接烧断的铜箔,去掉R3、R4,芯片供电稍作改动,搭桥焊接LNK625D1。
       输入端串联一只10W的灯泡,通电,输出端怎么没有电压?
       两种芯片虽然电路不同,但是代换应该没问题。测量LNK625D1的供电电压,不足1V,检查二极管、电阻、电容,都没有问题。看功率计,耗电0.8W左右,芯片有点热。
        不应该呀,是哪里还有问题?
        后来不知怎么的,输出电压到了3V,但还是不正常啊。

        对照路由器电源板去仔细检查画的电路图,发现LNK625D1的①、②两脚搞反了,更正后,输出电压总算正常了!
         顺便提一下,LNK625D1的供电挺特别的,整流、滤波以后,串联一只3.3K的电阻到供电端,电压从15V降到6V左右,还没有见到过别的电源芯片用这种方式供电。
        这是更正①、②引脚以后的LNK625D1电源板,上面的电路图也是更正以后的。

         请忽视LNK625D1那妖娆的姿势,外形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装上电源板,通电,“欢迎使用××”,美女清脆悦耳的声音,提示电压力锅已经恢复健康。

网友A:
就这么焊着好像可靠性堪忧啊,建议用洞洞板焊上再连到主板上去...

二○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都没有了,直接芯片电感220转低压直流电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焊着好像可靠性堪忧啊,建议用洞洞板焊上再连到主板上去...

要么搞一坨704固定一下也好啊

网友:
厉害,代换溜溜的

网友:
高手,能这样。

网友:
搞点704比较安全

网友:
在温度和震动下 ,这妖娆的身姿一旦发生变化,就被自己的脚绊倒了。化作一缕青烟,追鹤而去了。。。。

网友:
熟悉元件,熟悉电路,代换成功!修复整体!建议芯片固定牢靠。

网友:
高手!~应该申请加精

网友:
“欢迎使用××”

网友:
那个替换上去的芯片,可以用704胶固定一下,防止震动后出现异常。

网友:
电压力锅电源输出一般都只有一组,所以外挂个模块简单省事,现在电源模块白菜价

网友:
另外楼主的第一个图应该有错

网友:
高手高级修

网友:
对电路熟悉,成功代换,似乎使用电源模块也可以

网友:
这也是高手啊,还有这操作

网友:
可以给LNK625D1的引脚套上热缩管,避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