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接触过御天盾这种加密U盘吗?

楼主:
手头上有个8g的御天盾加密U盘,今天突发奇想想了解加密原理,翻出来看了U盘只识别到700m的光盘分区,U盘是8g的,在linux也只能查到700m的光盘分区,看了dmesg日志发现了系统为这个U盘创建了两个接口,一个sr0光盘设备,一个sg1,scsi通用设备,这种就是大佬们说的硬件级芯片加密吗?我尝试拆开我这个御天盾,拆不了,怕坏了,有大佬能帮小弟解惑吗?想了解学习他们这种U盘是怎么加密的

网友A:
加密程序是放在虚拟的只读光盘中,执行后,应该要有输入用户和密码,输入正确后,才能打开加密分区进行读写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专用的

网友B:
以前拆过一个  16M的     好像是  朗科

看了看   没有研究

网友:
主控程序卡在分区初始化之前,等CMD进行下一步,完了就成功显示分区

网友C:
有的主控量不是可以量产加密分区么 还是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程序是放在虚拟的只读光盘中,执行后,应该要有输入用户和密码,输入正确后,才能打开加密分区进行读写 ...

是的,他家的加密方式不一样,查不到那个加密分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过一个  16M的     好像是  朗科

看了看   没有研究

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控量不是可以量产加密分区么 还是我记错了

可以的,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