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WIN7提示浏览器更新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19):
google chrome 和 edge 那个消除提示是知道的, 在注册表加个 Google-->Chrome-->SuppressUnsupportedOSWarning就可以了

然后昨天刷到一个贴子说360的安全浏览器16内核非常高就装了个试试, 内核版本确实高, 但是居然也会有那个版本提示.

问题来了, 这个网上几乎没有搜索结果, 自己在Policies下面加了 360项, 再加个360se项, 再加SuppressUnsupportedOSWarning, 没用啊

有谁知道具体是不是项的名称有错误?

---------------------------------------------------

有没有真正懂的而不是瞎BB的

网友A:
360确实做的不错,他可能是想着让用户简单操作就能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0确实做的不错,他可能是想着让用户简单操作就能安全

不,他想着合适的时候给你来套全家桶。

网友:
win7可以用360极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他想着合适的时候给你来套全家桶。

它确实会骗你点击, 右下角弹出来, 基本只要不同意就不会装上全家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他想着合适的时候给你来套全家桶。

赞同,稍不注意就点错了,然后就全家桶了

网友:
工作机win7,就像楼上说的360极速就可以,不要用64位

网友:
win7也能给使用edge

网友:
我用edge,蛮好。

网友C:
直接用百分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百分浏览器

他的内核是高, 然后用它打开一些GOOGLE应用后, 发现确实没有提示版本问题了, 但是想不到它自己给自己提示版本问题了....真崩

网友:
用猫眼浏览器吧,和谷歌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他想着合适的时候给你来套全家桶。

你知道太多了,啪!!!

二○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网友:
360就是个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他想着合适的时候给你来套全家桶。

哈哈,你懂的太多了,并且还讲出来就不好了
记得当初有这样的媒体栏目:在《开讲啦》节目中,面对“为什么用360强力卸载也卸载不掉360”的问题,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反问,“你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吗?”
其实他这样讲是有问题的,软件本身是应该自己提供自己的卸载程序的
同样套包里面也提供,只不过卸载过程比较复杂让很多人找不到真正的操作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懂的太多了,并且还讲出来就不好了
记得当初有这样的媒体栏目:在《开讲啦》节目中,面对“为什 ...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让更多的人前仆后继坠坑就很好?

网友:
可以选择安装也可以选择不安装,看自己的心情。

网友:
浏览器的选择也挺多,第三方的百分浏览器优化得也挺好。

网友:
360的低版本没有提示,加了插件后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让更多的人前仆后继坠坑就很好?

不能讲这东西就一定是坑吧,对于一些只会使用电脑的人来讲,他们感觉360很好啊,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安排好了,比如一些什么助手卫士卖家杀毒的,他们说这个很好用的,并且也不会想着去卸载这个啊
我就遇到不少这样的电脑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