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惠普P221显示器亮度暗故障

楼主:
一台老电脑,用了有10多年了吧,前几天突然屏幕暗了下来,调节亮度好像不起作用,对比度可以调节。同时屏幕亮度还有轻微闪烁。网上查了资料,说此显示器是LED背光的,那么是不是LED灯条有问题?轻微闪烁是不是电源板上的个别电容失效?某宝上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灯条,用网上通用的LCD改LED灯条可以吗?电压电流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打算下周开拆尝试维修。

网友:
这个不懂啊

网友A:
大概率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不是背光

网友:
这显示器寿命真长

网友B:
屏幕有点,我现在用的华硕32寸二手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不是背光

驱动电路故障的话,查着比较麻烦吧,不行就网上找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有点,我现在用的华硕32寸二手显示器!

显示正常,就是暗。

网友:
不懂哦。
单位里两台联想显示器也是亮度很低,报废了。

网友:
led到寿命了还是LED驱动电路的故障,得拆开检查再确定。

网友:
既然怀疑电容了,那就拆开查看下有没有滤波电容失效,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可能有些灯珠烧了,也可能恒流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