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欣拓单相轨道式电能表拆解,型号DDS5188,看起来用料和做工都很一般!

楼主(2025-09-22):
老早找的一个单相轨道式电能表,品牌是欣拓,型号:DDS5188
原先打算装在维修插座里,后方案调整就没用上

外观

两面的标

正面的LCD屏及参数等

上电全显示,包括电压、电流、功率和电量

电压

电流(没接负载)

功率

空载功率0.4W,不算太小

开拆了
背面滑槽的卡扣

用镊子拆掉,因为下面有螺丝

开壳了

两个PCB双层重叠

主控板,2017年设计的,带编程端口

主控板背面

主控是中颖电子的SH79F169BU
该芯片内嵌加强8051核,具有高速高效率特性。在同样振荡频率下, 较之传统的 8051 芯片它具有运行更快速的优越特性。保留了标准 8051 芯片的大部分特性。这些特性包括内置 256 字节 RAM 和 3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3 个 UART,外部中 断 INT0,INT1。此外,还集成了外部 2816 字节 RAM(不包括 LCD RAM),2 路 12 位 PWM 输出,外部中断 INT2 和 INT3,可兼容 8052 芯片的 16 位定时 器/计数器(Timer2)和适合存储程序和数据的 64K 字节 FLASH。

32768晶振

下面的I/O板

光耦和LDO

另一面都是插件

降压的电容

保护用的压敏电阻

滤波电容

最下一层是零火线及检流器

全扒拉出来

零线上的检流器,即电流采样电阻

接线位置是固定的,但整体没看见调整的痕迹,精度这么高?!

两侧钎焊紫铜接线片

火线连接片是铁的

接线柱也是铁的

壳子

全家福

这个轨道电表做工有点差呀,用料也比较低端,一般玩玩还是可以的,下次看有什么机会用上

网友A: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B:
表的耗电不小啊,0.4W,比充电器不工作时的静态功耗大得多了

网友C:
正极的采样电阻好神奇

网友:
平时耗电量也不小

网友:
紫铜看上去很厚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改个功率表

网友:
这玩意一个也得十来块钱

如果不是空间限制,同价位完全可以买个国电淘汰的居民智能电表,测量精度高,功能也多。

网友:
表的耗电是计算在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不客气的啦!

网友:
只能说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这电能表看着不咋地

网友:
才两人就上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的耗电不小啊,0.4W,比充电器不工作时的静态功耗大得多了

是呀,毕竟电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价格在那呢,该有的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极的采样电阻好神奇

嗯嗯,都没有任何调整的痕迹

网友:
螺丝铁的很正常,螺丝把电线和导电片压死就可以,铜太软容易花丝。

网友:
2018年

楼主从哪翻出来的

网友:
检流器不用很高精度,在接入螃蟹时有几多电阻匹配。
这玩意比起电子式电能表更精致了,就是耗电太大了点~相比起来还是磁电式表更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