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有电流声,用什么样的电源好?

楼主:
很早之前就做了hack那个3116 那时做好就闲置一边了,最近还做了3110的,但有电流声,开始是用12V的监控电源 有扑通扑通 就是那种心跳的声音, 我换12V5A重那种没有扑通声音了,但是开大声了就有电流声,再换笔记本19V的还是有,开始以为是3110板低端引起的,再换3116的板子还是一样有,再换喇叭线还是有,后面拿去朋友那里 说玩功放一定要用好的电源,然后我才大悟我靠我这DIY的功放板没意义呢,本来就是最强性价比,没想到还要搞高端电源, 我朋友说搞个环形变压器再搞个稳压器,但这样成本就上来了啊, 请问下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电源 啊

这个电源怎么样 输出端这么多个电容,11包邮而已,但是卖家说焊接了就不能退,我怕买回来又是有电流声, 有没有老师傅,买哪种便宜又没电流声的普通的开关电源啊  不然搞个环形变压器太顶成本了

网友:
找下拆机环牛+大水塘吧。

网友:
高端玩家啊,只会听个响的路过

网友:
开关电源的特性,容易对功放电路产生高频干扰电流声,还是传统的环牛或磁芯变压器吧,或者有资本的上纯直流供电

网友:
环牛供电确实是功放的重要一环.

网友:
用水电应该好一点吧

网友:
从音质来说最好的还是环形变压器,胆机玩不起,我这家用也就漫步者一直没坏,老早就想换一个了,JBL圆筒板音质好但是掉了

网友:
找个100W环牛或R牛,配上10000uf红宝石,有地方的话就2万,4万uf的增加

一般就没什么干扰了,还不行就上PI滤波。

网友:
用电池供电啊,

网友:
找一下音响电容板就有了,每片板子上有40~80个电容,可以上20万uF!

网友:
电流声音很烦人

网友:
我的3116没有电流声,试试传统的变压器电源看还有没有交流声,还可以尝试在电源输出端加电容加LC滤波电路,这样的改造肯定最省钱。

网友:
有电流声确实烦人,得有个好电源,玩音箱就得有投入

网友A:
换12V5A重那种没有扑通声音了,但是开大声了就有电流声 ------ 说明滤波电容容量不够大或电源输出电流余量太小。性价比最高的去找一个电脑用的淘汰电源(二手市场不超过50元),12V能输出15A或更大的来试试。

网友:
电源是有影响,板子是关键,先天不足的板

网友B:
一般火电适用于流行音乐、水电用于古典音乐、核电放DJ,现在的风电用于.....,艹,实是是编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火电适用于流行音乐、水电用于古典音乐、核电放DJ,现在的风电用于.....,艹,实是是编不出来了 ...

讲人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2V5A重那种没有扑通声音了,但是开大声了就有电流声 ------ 说明滤波电容容量不够大或电源输出电流余量 ...

电脑电源有啊,但是用电脑电源功率就大耗电了,起码也要50w以上了吧

网友:
环牛体积大效率低

网友:
那些10块钱左右的小音箱也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