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5寸屏掌机游戏机X50

楼主(2025-09-19):
朋友给的一个不开机的掌机游戏机,型号X50,插电亮充电灯,开机不亮屏幕,本想拆开修修,但没发现哪里坏了,固件已用CH341读取出来了。

网友:
这CPU处理能力跟得上吗?一般都mp4上用的啊。

网友A:
也有个差不多的X40,也是充电灯亮开机无反应,应该也是固件不引导了

网友:
又拆5寸屏掌机游戏机X50

网友:
折腾的价值好像不大了

网友:
估计是小妖戏为主,

网友:
似乎是mp4型的游戏机?

网友:
新的时候爱不释手,如今可以拆开看看,真不容易

网友B:
是不是卡上也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卡上也系统呢

卡里都是些游戏,没看到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差不多的X40,也是充电灯亮开机无反应,应该也是固件不引导了

请问也是这个芯片方案吗?卡里有系统文件吗?

网友:
跟路由器一样

网友:
好多这种掌机里面就是模拟器游戏。

网友:
嵌入式系统,很老的东西了吧

网友:
都仿NS了,竟然还是miniusb

网友:
看充电接口应该是比较老的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