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个戴尔msata转sata转接卡,没3.3

楼主:
戴尔的转接板,没3.3v供电,只要电源没3.3V线转接板就不能用,所以直接加个12v转3.3v的电源模块
飞线到3.3V出,没啥技术含量,直接飞线

网友A:
直接搞个3.3V的LDO就行,从5V取电。找废旧主板或者其他什么板子,路由器什么之类都很容易找到,外挂模块大材小用,还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3.3V的LDO就行,从5V取电。找废旧主板或者其他什么板子,路由器什么之类都很容易找到,外挂模块大 ...

二○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3.3V的LDO就行,从5V取电。找废旧主板或者其他什么板子,路由器什么之类都很容易找到,外挂模块大 ...

就是电流够不够呢?

网友:
那个电源模块挺正经的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普通的3.3电流一般都是1A
这个可以6A,淘宝1.5元包邮

网友:
大材小用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3.3电流一般都是1A
这个可以6A,淘宝1.5元包邮

3.3V6A能给一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3.3电流一般都是1A
这个可以6A,淘宝1.5元包邮

这个能给一个链接吗

网友:
挺好,满足自己的需求。

网友:
3R33,都卖这么贵了啊。

楼主:
不是3r33
这是输入是6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