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90、M100外观一样型号不同的鼠标拆开看看内部是否相同

楼主(2025-09-19):
罗技M90和M100外观一模一样,功能我感觉也一样,我好奇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弄成2个型号,于是拆开看看内部,发现内部果然不一样,M100用料要比M90好,M100全是分立元件,M90有贴片,M100用的欧姆龙微动,M90用的凯华(图片上我换过了),M90跟M100都是光栅滚轮但是2款的滚轮机械结构不同,M90滚轮下压用了一个微动,M100用了3个一般的微动,发光跟透镜一模一样,总体来说差别不大谁便宜买谁

网友:
编码器什么都不一样了差别好大

网友A:
说差别不大,只能说你白买罗技了

滚轮三个按钮的,应该有前进后退键,滚轮左右拨动,可以在浏览器里,系统里前进后退。

安装罗技软件还可以自定义用途;罗技没驱动功能少一半。

网友:
左边的用料更好

网友B:
左右滚的也就功能多,中键下压手感差

网友:
一百几十  罗技就可以买到G102 插头引线特别细小又很软,可以做到西班牙J245焊台那样子,自己搞个甩杆,卡着鼠标线,就可以模拟出无线鼠标的手感,并且响应超级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差别不大,只能说你白买罗技了

滚轮三个按钮的,应该有前进后退键,滚轮左右拨动,可以在浏览器里,系统 ...

原来如此,快用报废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滚的也就功能多,中键下压手感差

二○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右滚的也就功能多,中键下压手感差

按道理,那个按钮是定制的,没有段落感,也很软。

不会像一般微动按钮一个咯嘣咯嘣的手感。

主要是属于低端的,高端一点会用专门的微动或贴片的那种锅仔片,手感也很软。

网友:
常规的升级款型号区别而已,用料器件多的肯定是老款型号的。
这种低端罗技型号能用光栅的,说明都是老型号了。。。

网友:
没有说哪个用起舒服。

网友:
大厂有时候要做的是一碗水端平,重新设计对于逻辑这种出货量来说不算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那个按钮是定制的,没有段落感,也很软。

不会像一般微动按钮一个咯嘣咯嘣的手感。

跑不掉的硬,这种不仅硬,还坏得快,结构决定的,大小锅仔片没有区别,长方形里面有杠杆,这个直上直下软不了一点。当然你们用得少也就不坏,你们对于中键的执着程度都不如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快用报废了才知道

还不止他那样,罗技给低端不开放每个程序安排不同功能,但是可以破解。官方驱动Setpoint+破解插件uberoptions可以实现。

网友:
罗技M90 M100都用过,非常经用,就是按键换过少,也很喜欢罗技键盘,手感不是那硬硬的,打字流畅

网友:
大差不差的

网友:
之前15元海鲜市场收了台 罗技M90 现在罗技都在偷工减料 之前也是15元海鲜市场买的M185都不是光栅了 比17年买的做工缩水太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跑不掉的硬,这种不仅硬,还坏得快,结构决定的,大小锅仔片没有区别,长方形里面有杠杆,这个直上直下软 ...

我对505,705这些鼠标的中键非常满意,觉得软硬适中,只要不想那种老人唱戏机里面用的按钮就行。

非要像左右键那种手感,我觉得肯定不适合中键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505,705这些鼠标的中键非常满意,觉得软硬适中,只要不想那种老人唱戏机里面用的按钮就行。

非要像 ...

505满意就算了,705太硬了还在前面,逆人机的设计。微动位置最好在后面,没位置就在侧面,在前面那肯定不舒服。

长方形微动怎么个不适合法,我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