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相信谁,怀疑谁?记录一次电脑中毒经历,后缀xxx,重装系统后又中毒

楼主:
电脑中毒了,后缀xxx,重装系统了

然后2小时 又中毒了,后缀一样,

Your files has been encrypted
To recover them you need decryption tool

You can contact us in two ways:
1 Download TOR Browser xxxxxxxxxxxxxxxxxxxx
Open TOR browser and follow by link below:
xxxxxxxxxxxxxxxxxxxxxx
2 Or email: datahelper@cyberfear.com

如何防范? 发邮件到留下的邮箱 没有回信

安装了个某友软件罢了,试用版

找到如何被攻破的,怎么防范《》
————————————————————————————————
2025年9月20日09:11:20新增:如何搞死这个邮箱,???

楼主:
这些IP如何确定是哪里的呢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技术不到家。
重装系统首先避免你U盘没毒,其次其它盘是否格,不格里面的程序千成不要运行,装完后杀毒再用。
确保要装的系统本身是没毒的。

网友A:
病毒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网友:
勒索病毒,重装要格式化硬盘,最好整个硬盘,系统要正规ISO文件,,来历不正规的陌生软件,丢虚拟机运行,有病毒最多虚拟机遭殃

网友:
不整盘扫描病毒杀毒 你重装100次还是中毒,如果硬盘里没有重要数据那就直接重新分区格式化吧 来历不明的软件应在虚拟机的试装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病毒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勒索病毒,把你的全盘文件加密,让你支付比特币或者以太坊,
我遇到过,

网友:
系统里面有木马

网友:
有的病毒会在其他盘的目录放隐藏文件,尤其是根目录,给你整个autorun的bat文件,等你重装好系统后,双击其他盘符,就执行那个bat,病毒就又回来了。所以只重装系统不行,还得在pe等系统下找到病毒安放的其他毒文件并删除

网友:
是不是从u盘或者iso来的

网友:
没讲清楚,你最近下载了什么程序?从哪儿下载的?网址发出来。
重装操作系统后你又运行那个程序了?
明显那个程序被植入加密病毒了,还运行?
不是该相信谁,是你基本的下载软件常识都没有,x友官网的安装包有勒索病毒?

网友:
都没装个安全软件么?

二○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网友:
勒索病毒,盘里没有重要文件的话,全盘格式化,再重新安装

楼主:
如何搞死这个邮箱? 有垃圾邮件自动生成自动发送的方法或者工具?

网友:
什么 *友软件?说出来大家注意下。这个软件干啥的?
话说好多年没听说有人电脑中病毒了。

网友:
现在还有病毒?好多年没见到了

网友:
准备好勒索病毒补丁,离线安装系统,装完后马上把微软的勒索病毒补丁打上再联网

楼主:
又来啦,现在总结 密码问题

网友:
电脑无论安装什么软件,都应该事先查杀一下病毒,这个习惯需要养成。如果是官网下载的软件,还需要看一下文件的数字签名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