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328D万用表改锂电成功

楼主(2025-09-19):
先上图

这款万用表价格100多元,还算好用,主要特点是可以测试直流电流,比如电焊机直流或储能电池直流电等,就是换电池太频繁了,准备改锂电

1,数控电源测试3V时,
关机是0ma,工作电流 为24ma,打开灯光38ma,14分钟后报警提示,15分钟没有操作,自动关机 电流 0ma
2,数控电源测试3.3V时,
关机是0ma,工作电流 为24ma,打开灯光48ma,14分钟后报警提示,15分钟没有操作,自动关机 电流 0ma
估计3000mh的锂电池,可以工作125 小时,每次使用20分钟,只能用6次
不是很多,下一步准备安装一块小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芯片CN3142
方案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210.html

稳压管选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98156639885
HT7333-A SOT-89
输出电流250ma

输出电容10uF
图2,焊接好HT7333和电容,引出供电线

3.焊接并捆绑好电池,同时焊好接充电接口,电池为手机拆机电池,容量3000mah,听说集成保护板,但我不懂原理。,对比7号电池价格容量1500mah,也算碾压了吧

4,整体外观

4.
安装好HT7333后,用数控电源测试
输入3.0V 输出2.93V,输入工作电流 为24ma

输入2.4V 输出2.32V,输入工作电流 为17ma,再低无法工作

输入3.3V 输出3.23V,输入工作电流 为26ma
输入4.2V 输出3.25V,输入工作电流 为27ma。输入最高12V,极限15V,时间关系不再测试

为什么说这款万用表耗电呢,对比下面这款万用表
关机是0ma,工作电流 为0ma,有背光屏也是0ma,打开手电19ma,蜂鸣时44ma,23分钟后报警提示,24分钟没有操作,自动关机 电流 0ma
5,天宇T1

楼主:
错误,更正

估计3000mh的锂电池,可以工作125小时,每次使用20分钟,能用375次,一天用一次,一年不用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万用表这么耗电

网友A:
天宇NJTY 328D钳表

可以用钳头测DC A?

网友B:
巧了,这两款我都买了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宇NJTY 328D钳表

可以用钳头测DC A?

是的,支持测试直流电流,我也买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宇NJTY 328D钳表

可以用钳头测DC A?

是的~用了很多年了。买一个玩玩吧

网友:
估计3000mh的锂电池,可以工作125 小时,每次使用20分钟,只能用6次?怎么算的?

网友:
外挂电池有点丑

这么费电,换表吧

网友C:
外挂不好看还是把电池放壳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这两款我都买了

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周瑜在赤壁之战前均提出火攻曹军,未谋而合的战略决策即体现了“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挂不好看还是把电池放壳子里面

说的简单,要有特殊电池壳子也要改,麻烦

网友D:
好像有7号电池样式的锂电池 就是容量没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7号电池样式的锂电池 就是容量没有这么大

充电7号电池,两节的价格是12元,送充电线,电池盒。
容量是555mwh
确实小了点

网友:
楼主不考虑便携的话还是可以

网友:
支持测试直流电流不错

网友:
想办法装到电池盒里,这样既难看使用还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