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鼎3707螺丝刀开箱 同心度差了些

楼主(2025-09-19):
最近买了一个电动螺丝刀,听说同鼎是个代工厂,给很多大牌子代工,所以感觉他家自己出的会很好,在论坛上基本没看到有人晒单的,我买了一个,结果感觉也就一般,0.1n-5n,用着倒是没问题,但是同心度差了些!

网友:
还有扭力调节  真不错啊

网友A:
反正我不买,自己做个这样的很简单,还比这个好用。
难用的地方如下。
1、没有无极,很难受好吧。我自己做的就卡在这,卡得我好难受,用的德伟陀螺仪,使用体验也不好。
2、转速慢,基本300转一下,电量稍微低一点,功率下降厉害,空载转速可能就200转了,工作状态可能就100多转了,这玩意看起来体积大,里面可能就是一个360电机,小马拉大车,功率严重不足,电流还大,碳刷还不耐用(点名批评博世直柄)。拧起来真的太慢了。我用380电机就明显改善了。
3、扭力档位不好用,一般档位少,不线性,
4、还没批头锁,很多场景没锁的换批头确实方便,短批头还不占地方,,,但是致命问题是,很多是深孔的,短批头不行,家用起码也得50mm甚至75mm长的批头,,,还有就是吊过一次批头的人,就知道掉批头有多恐怖,,尤其是掉设备里面。

我自己做的,比这个优秀多了。尺寸38mm*190mm
1、无极调速,陀螺仪不占体积,但是使用方法不太习惯
2、自停,扭力到了自动停止
3、用的棍子波箱(日立松下米沃奇都行),带高低速,带批头锁
4、按压工作,按键工作双模式。可切换,可全关。

之前做过一个用16650电池的直柄出了,没按压工作模式,,其他功能都有。
目前半途而废,卡在想用18650电池,,38mm管直径不够,,大的管又嫌丑。。所以卡着不动很久了。

网友:
同鼎3707螺丝刀开箱

网友B:
其实这个同心度,可能不是螺丝刀问题,也有可能是刀头后面不够平整导致的
我试过,总共6个面,每次不行就换一个试试,最终总有一个角度同心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不买,自己做个这样的很简单,还比这个好用。
难用的地方如下。
1、没有无极,很难受好吧。我自己做 ...

无极调速不好弄,是因为那个手柄没法小型化。

网友:
用习惯1000转的。在用这个速度要抓狂

网友C:
内置什么电池?是1865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同心度,可能不是螺丝刀问题,也有可能是刀头后面不够平整导致的
我试过,总共6个面,每次不行就换 ...

这种磁吸管头的装批头的,
我就没见过同心度好的
好点的螺丝批起码是三珠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不买,自己做个这样的很简单,还比这个好用。
难用的地方如下。
1、没有无极,很难受好吧。我自己做 ...

大哥回复的是真认真,佩服佩服,要多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什么电池?是18650不?

是18650而且看网上介绍,这个东西很难拆,如果要换电池,有个绿林的能工可以直接换电池

网友:
设计感有点敷衍了

网友:
这种夹头我那个准备改成能工那种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鼎,跟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这种六角接口的同心度不可能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