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开始飞线 将STC8转接在ESP8266板子上

楼主(2025-09-19):
将STC8转接在ESP8266板子上,好歹也是pin2pin

楼主:
实验结果周一见

网友:
工具很专业。

网友A:
用粗点的漆包线,在8266位置先引所有有用的脚,再对应穿过stc转换板的孔,剪短焊接,这样才好看,漆包线又可以当支架。。

网友:
ESP8266不是比STC8强大很多吗?为什么要换?

楼主:
这个板子原来是为8266设计的,带有语音芯片CH7800和时钟芯片RX8025,做了几个小东西自己玩。
这几天开始研究STC8 MCU了,本着不再重复造轮子,想把STC8转接在这块为8266设计的板子上,由于STC8没有wifi,除了不能对表,其他方面,如I2C,GPIO高低电平触发,都是通用的。所以有此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粗点的漆包线,在8266位置先引所有有用的脚,再对应穿过stc转换板的孔,剪短焊接,这样才好看,漆包线又 ...

非常感谢提供的好办法

网友:
板子做得很漂亮,期待LZ的心得分享

楼主:
交作业来了,程序已经正常跑起来了,时间正确,语音正常!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上一张调试时候的电脑截图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两个芯片pin2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