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艰心的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
这块不知名的开关电源是坛友拆机专家给我的,没有外科(他用了 ),就一个裸板。当时就想把他改成一个可调电源。这块板子也太简陋,有EMI电感位置确没装,整流用的分离二极管,我把它换成了大电流的桥堆,又找了个EMI给他装上。改动之前,我还是把电路图描了下来,以便后期参考。

先拆了出12V输出之外的所有电路,改装电压可调,但调节范围太窄,于是我把12V输出的两个绕组线圈串了起来,改成全波整流,电压得到极大提升。因其他原因没有继速改动,放置了下来。近期又决定来改它。焊接好配套电路,试机确没了反应。检查系494没有起振,推动管集电集电压还没有基集电压高。原来焊接时把振荡电容碰断路了。焊好电容,仍不能开机。经查看,494的5脚有锯齿波,而8,11脚却没有脉冲波,难道494坏了?

以前可是好的啊!我还是决定换了试试。可接连换了好几块芯片,故障仍然如此。难道这些芯片都有问题?于是把494芯片放到另外一块板子上测试,我惊赫了,竟个个都是好的!那怎么放到这块板子上就不行了?难道这块板子线路有问题?于是又仔细地核查了线路,没问题啊!怕外部连接的电位器接触不好,我又改为单独的电阻连接,仍然不行。维修陷入了僵局。
冥思苦想几天,仍不得办法。任何事情总有个因果吧。于是静下心来,决定把芯片各脚电压再测量一下,兴许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测量后的数据仍使我茫然,没一点线索。人在绝望时,似乎有上帝指引。我把芯片引脚又重新测试了一遍,在测量16脚时,鬼使神差,我又在R51,54,55接点处测试了一下,怎么没有一点电压?这点和16脚是连在一起的啊?我用电阻挡测量了这两点,竟然开路!焊点和敷铜线断路,即或用放大镜都无法观测得到,这何等的隐秘啊!把漆皮刮掉,焊接,故障解除。测量8,11脚,也有了脈冲波。
494芯片16脚,是芯片内一比较器的正相输入端,如果正向输入端比负向输入端电压低则此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可它还有另一个比较器在工作吧,为何整体都不工作了呢?

楼主:
怎么图片没有了,是不是我在编辑时把它删除了,我以为已经打开删除底稿不会影响,是我弱智了,现在补上

网友:
够很心的,不过修好了,结果还不错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画图能力。

网友:
TL494的15+16脚和1+2 脚内部二个严格来说是误差放大器(运放)的输入端,最后输出都是3脚反馈端,同时在内部送到后面的PWM控制。有一个运放不正常,输出就可能不正常。二个运放一般电路上都用它们分别进行电压和电流控制。 TL 494还有4脚:死区时间控制端,通过给该端施加0~3.5V电压,可使占空比在49%~0之间变化,从而控制输出端的输出。

网友:
这个也就用来练练手了。

网友:
楼主画图能力牛掰,细心

网友:
一看就是电脑电源

网友:
手绘二种电路图,真不错!

网友:
看不懂 只能膜拜

网友:
二手市场10元两个。修的意义不大。如果单存要电路的话,网上一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