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转一会儿螺丝就松了,是方向反了吗?

楼主(2025-09-19):
以前撸的科麦斯小电磨,装上双网切割片切割金属齿轮,切几秒钟那个螺丝就会松然后切割片就会往外跑,发现切割片的转动方向是顺时针,正好跟松螺丝是同一个方向,这方向是正常的吗?这老是松根本没法用啊,而且切割的时候粉都是往上飞,都掉自己身上了,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这个东西好危险,用的时候胆颤心惊

网友B:
将电机的正负交换一下,应该行。

网友:
有同款电磨,从切割片顶部看,切割片是逆时针旋转,固定螺丝是顺时针固定,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机的正负交换一下,应该行。

二○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网友:
小电磨转一会儿螺丝就松了

网友C:
我那个没松动,但是总是卡不紧
放弃了,有空买一个diy的那种,夹头的小电磨,至少夹得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没松动,但是总是卡不紧
放弃了,有空买一个diy的那种,夹头的小电磨,至少夹得紧 ...

夹不紧是夹头不匹配,换尺寸合适的夹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不紧是夹头不匹配,换尺寸合适的夹头就好了

买了,试过,不行的,这东西减料了,前面合适,后面空的
夹不紧,然后后面还歪
当然了,也可能是我用手捏着拧的不够紧,用钳子拧可能好点吧

网友:
把那旧的轮胎皮剪一块垫到割片和螺丝的中间。

网友:
电磨的转动方向从顶部看应该是逆时针,如果反了需改过来。不过不建议用电磨切割工件,力量小,容易卡片、跳刀,不安全(你今天切不到手,早晚会切到的)。切割东西对于业余者来说是角磨机的活。

网友:
这东西没力,,丢了吧,,要自己做的还行。。要用钻夹头。

网友:
有同款,一点力气没有,真正干活不得行。

网友:
可能是夹头不匹配。

网友:
这东西咋说,就这样。
夹头精度低,重复性差,装上之后切割片径向跳轴向摆,跟工件接触时候都是磕磕碰碰硬啃。如果是树脂片,随着磨料损耗会好一点,金刚石片磨耗低,一直搁那碰,所以很容易松动。
再有就是夹头有效尺寸太短,夹持面积太小,片子太大,造成负荷过重,也是容易松动的原因。
试试换小磨片,或者换更专业的工具

比如,小拉马。
或者台钳夹住,用角磨机。

网友:
这种固定摩擦面太小了,根本不可能牢固,无论正反转都一样,只不过反转松的更快一些。我一直用着这类一体式磨片,

网友:
就是质量不好,建议换个好的,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好危险,用的时候胆颤心惊

危险锤锤,这货比玩具强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