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在线求助 烙铁头摸着有静电,日本白光hakko951拆解实拍图

楼主(2025-09-19):
现在问题是手柄烙铁头摸着有静电,fm2028手柄也换了一套,地线也接地了,没解决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大佬,烙铁头和手之间交流45v,直流0.1v,手和烙铁头之间20兆鸥,零线火线调换了位置还是有静电

网友:
你用电笔测下烙铁头会亮吗

网友A:
变压器的机器摸着有电    拿表打交流档测一下  如果确实有几十V以上  说明有可能你家接地不好 导致其他电器感应电通过插板接地端子到了你的烙铁外壳

也就是说 你表打到交流1000V档  一根表笔接插板的接地端子孔  另外一根接地  或者手摸     有电就确定是你家接地不行

注意安全 别弄错档位  小心触电炸表

网友:
这也太凡尔赛了吧?
我现在怀疑你有出来显摆的嫌疑哦~

网友: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试烙铁嘴和人体直接之间的交直流电压,另外测量手柄金属和接地的阻抗以及对大地的交直流电压,这样才能确认是不是真的对地有电位差.

网友:
把变压器硅钢片上的接地线全部取消,变压器硅钢片不需要接地线,然后你在试试,如果还不行,直接换变压器或者重新绕制变压器

网友:
供电接地不行

网友:
试试把零火线调换位置,如果还有静电,说明家里接地线没有真正接地。

网友:
设备地线查了,家里的地线查没查?

网友:
烙铁通过焊台接到地线了没有

网友:
静电还是漏电压?楼主表达的不是很理解。烙铁头拍图瞅瞅。

网友:
做工很japan!

网友:
从楼主描述“手柄烙铁头摸着有静电”的故障,应该是“漏电”的故障。建议分为二步检查:发热体与烙铁头的直流电阻阻值检查、变压器抽头与机内入地线的电阻阻值检查。如果都正常,那只能是你家的入地线有问题了。可以采用不接入地线的两插试验一下。

网友:
如果家里其他电器也这样那就是接地不好。如果不是烙铁头接地不良

网友:
感觉是你家接地线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机器摸着有电    拿表打交流档测一下  如果确实有几十V以上  说明有可能你家接地不好 导致其他电器 ...

烙铁头和手之间45v,变压器和手之间也是45v,以前从没用过接地线,没出现静电,最近才出现,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接地线与不接地线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家里插座的接地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