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摩托车外置射灯,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5-09-20):
25拍了两个,看看这做工值这个价不?

网友:
比较简单啊

网友A:
东西是不错,路上不做远光狗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
价格多少?也没有看到

网友B:
散热不行呀

网友:
差不多值这个价

网友:
看着还不错,从电解电容来看,应该是12-80V的宽电压供电,12个灯珠亮度应该可以,现在的LED灯价钱很便宜,做工还是不错,铝基板,大散热片,导热硅脂,聚光板,用料还不可以,给商家赞一个。

网友:
没有透镜不合格

网友:
凡是驱动作在灯板上的,我都认为做工一般

网友:
感觉一般吧,不算差也谈不上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不错,路上不做远光狗

准备做个锂电池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行呀

锂基板后面是一块铝的散热片

网友:
铝基板+聚光板,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到这种射灯就很反感,打开时对面骑行的很不安全

网友:
最近交警部门在查改装射灯。

网友:
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做工还可以,25两个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