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易喂鱼器DIY,解决忘记喂鱼烦恼

楼主:
近期养了几条斗鱼,经常外去就忘记喂鱼。经过大致的构思,DIY一个简易的喂鱼器。主要元件:ESP01S+5G舵机+12V电源源板。控制APP用点灯,可以通过APP定好时间或手动。做好了之后发现其实还有不少地方不是太理想,但主要功能还是能实现。

成品效果视频:

电源板线路图:

电源线路板PCB:

舵机与喂料瓶安装:

ESP01S代码:

嘉立创的PCB打板资料:

网友A:
时间长了鱼食会不会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鱼食会不会受潮。。。

正常一周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实在想很长时间使用,那么就用个3-5V的迷你推拉式电磁阀加一个塑料挡板,固定于瓶子上,电磁阀接在ESP01S的IO1脚上,当瓶子向下180度转动时,先控制输现高电平让电磁阀收缩向后把塑料档板滑开,饲料掉进鱼缸中,当瓶子向上180回位后,控制输出低电平电磁阀回弹向前把塑料档板盖住圆孔。

网友B:
不错不错,别喂多了,变大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别喂多了,变大胖子

不会,孔的大小和喂的次数来控制的。

网友C:
记得看过一个视频,用摄像头转动来喂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看过一个视频,用摄像头转动来喂鱼的

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转动瓶子落下饲料来喂鱼。

网友:
不错的创意,有时出去浪个把星期,就不担心鱼儿挨饿了

网友D:
养鱼的乐趣就是喂鱼,经常忘就不要养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鱼的乐趣就是喂鱼,经常忘就不要养鱼

正常都是自喂的,只是有时是没办法,外出几天。就是觉得老是饿几天,有点不忍心。

网友:
科技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手工劳动,挺实用的。

网友:
很实用的喂鱼器,这下可以放心的出门了。

网友:
能不能改成喂鸡喂鸭?

网友:
J2放ESP01S的啊

网友:
还是乌龟简单,半个月不吃也没事

网友:
这个太帅了

网友:
这个好呀,难免要出差几天的。

网友:
楼主创意让我联想到朋友为了家中养的鸟,这弃了外出过夜的一切活动。有时间也DIY一个,谢谢楼主分享1